求助回转支承外齿参数含义

楼主(2013-11-11):
如题,我想用回转支承,可是现在在选择啮合时发现一个问题。回转支承5模123齿,如果按标准的话,齿顶圆是625.可是机械设计手册上标的是629,如果按高变位算的话。这样算出来变位系数应该是0.4啊,怎么手册上X=+0.5.
另外,我如果用标准圆柱齿轮和他啮合,中心距应该不是标准的吧,如果是标准的,回转支承的外顶圆直径与标准齿轮的齿根圆都交叉了。谢谢大家

网友A:
那说明是角变位,还有个齿顶高降低系数
既然已经变位了,而且x1=0.5,x2=0(标准齿轮),那中心距就不是标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是角变位,还有个齿顶高降低系数
既然已经变位了,而且x1=0.5,x2=0(标准齿轮),那中心距就不是标准 ...

您好,这样的话,那标准齿轮就不能和他啮合了啊,压力角都变了。是不是和他啮合的齿轮也得变位

网友(点评):
可以啮合,相当于标准齿轮变位系数为0啊,分度圆上的压力角还是20度

楼主:
感觉还是高变位,小齿轮X2=-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是角变位,还有个齿顶高降低系数
既然已经变位了,而且x1=0.5,x2=0(标准齿轮),那中心距就不是标准 ...

手册上不是说,角变位的正传动啮合角增大吗,怎么还是20度。

网友(点评):
你再查查压力角和啮合角的定义吧

网友(2014-11-13):
你理解错了,样册上是0.5的变位就是0.5,齿顶圆不对是因为有削顶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