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加工10MM内的薄钢板,有何良方

楼主(2013-11-11):
各位同仁,我公司现在经常加工10MM内的薄钢板,有时板厚不一定按图纸要求,要铣,磨。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先校平,上电磁吸盘吸住铣,再校,再磨,很麻烦,不知各位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我们的刀具是80的面铣刀,希望大家指导交流

网友:
那问下你图纸要求的加工精度是多少?比如说平面度的公差要求?还有厚度的公差要求什么?

网友:
你们的方法很好很专业,别去走别的捷径了

网友(点评):
同意,听LZ说的,你是做光板的吗 我们这边做光板的都是现有大铣刀把外形与厚度加工的差不多,再去大水磨磨准

网友:
对呀,这个具体的看你们加工的精度,然后才能说要不要走捷径什么的

网友:
你忘了说你们钢板的大小了吧,如果比较小的话可以直接先上冲床冲压一下,使两面尽量平行,再磨后铣之类的

网友:
弄一个自动化程序,有专业做这个的,不过资金投入也不菲

网友:
板的长宽是多少

网友:
磨之前有退火的工序吗?

网友A:
你的加工工艺中没看到热处理这项,这是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加工工艺中没看到热处理这项,这是何故?

Q235的料,不需要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