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工厂原料备料做帐问题,向内行求解

楼主(2013-11-11):
朋友一冲压工厂,连续模一步冲出成品。问题是原料(料带卷)是按照重量买入的,产品是按照个数出货的。打个比方,一卷料10吨,按标准可以生产10万件产品(必须量大,小数量可以点出来,大数量下必须称重)。但料带厚度有公差,10吨一卷的料总长度总有误差,造成最后打出的产品可能多过10万件或者少于,产品约小,误差越大。多还好说,少的情况必须再补料。这样容易滋生一些问题,比如备料不准确,做帐麻烦,作废的产品瞒报而故意说成料不够等等。

有没有什么管理办法?

网友:
看完描述后,直接反应是不规范的厂之做法。

1、采购,木有规范,商家送啥就用啥;
2、IQC,木有见到有这职能;
3、生管,木有生产计划表,木有各料号的产能、耗料等等基本参数表;
4、。。。  懒得再列举   ^_^

网友(点评):
不明觉厉!

网友:
采购,木有规范,商家送啥就用啥;
2、IQC,木有见到有这职能;
3、生管,木有生产计划表,木有各料号的产能

网友:
每个产品计算利用率%公式存放电脑中。

网友:
IQC+摄像头+走动式管理。

网友:
我觉得可以根据成品和料带的尺寸和重量公差来大约估计,成品设计时就根据成品的尺寸公差算出成品的重量,然后根据连续模排样的材料利用率计算出单个成品的材料用量,再加上报废率,基本上可以估算出批量的带料用量。
注意控制带料的厚度公差,如果按重量买带料,供应商为了多卖钱,会将带料厚度往上偏差靠。
生产过程中定期抽样检查一批零件重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进不同批次的带料时。
做到以上几点,应该不会屡次发生救火的紧急情况了。

楼主:
我应该有点表述不清吧。带料总是按重量买的,一卷一卷的那种,分类只有按规格和材料种类,比如黄铜50×0.52之类。厚度有个公差值,只要落在里面咱也不能说这卷料不合格对吧。就是应为这个公差值才造成最后打出来的产品数量每次都不一样,而且每次只能生产一部分了才能推算出来。

各位大哥讲到IQC,请教一下你们的冲压IQC是怎么做的。如果规避这种情况,谢谢。

诚心求教啊

网友(2015-03-26):
每次单件,或十件,百件首次称重,中段,再抽百件称重,最后结束前取百件称重。然后取平均值。得单件重量。然后用总重一除,就是个数,误差在几十件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