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方法求行星轮系输出转矩,结果不一样,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3-11-11):
(图片)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A:
没有细看计算过程,看计算结果,两个结果圆整后数值都是3N.m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某个模型的建立条件在工程上是不是取了近似值,很多工程上的方程式会做近似值,简单的一个例子,重力加速度的推导也是取近似值。

网友(点评):
老鹰这10分不该给我,给5楼。我没深入,武断凭经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细看计算过程,看计算结果,两个结果圆整后数值都是3N.m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某个模型的建立条件在 ...

我已经确认过不是计算误差的问题。而且我把所有条件都理想化了,那就不是工程问题了,而是纯理论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方程式本身的问题

网友(点评):
比如传动比本身的方程式

网友(点评):
哈哈,逍兄可谓回帖终结者。太阳轮和齿圈确实是奇偶性一致的。因为存在一个恒定关系,Zs+2*Zp=Zr。其中,2*Zp一定是一个偶数,所以,Zs和Zp一定同奇偶。

网友(点评):
要满足行星减速器的要求这个结论是不是说明层主齿数选型有问题?有点迷糊,是该补补课

网友(点评):
轮系判定条件不等于0,岂不是运转在某处会有卡主的现象?

网友(点评):
刚才补习了下,如果考虑实际产品装配,是否还需计算 领接条件?判定相邻两行星轮的齿顶圆不相交?本人实际工作没用上这方面知识,望有实际经验的大侠解惑,以备将来之需。

网友(点评):
设计行星轮系需要满足四个条件,才能装配起来正常运行,基本的东西还是要先抓住才能搞好设计,建议层主回顾下参数选择,这个晚上我就翻资料搞这问题了,不算虚度。

网友:
如果是定轴传动,如果你想通过力来计算传动比,因为1啮合点始终未变,压力角一定,力比较单一,力方向不变。
行星传动,力是一直变化的矢量。如果要力传的力矩,也得是矢量式。另外受力分析上,渐开线上的力是渐开线上切点的法线。第一个的什算是减速器的常规思路,第二个想通过力计算力矩,算法错,力也错了。行星轮有向心加速度。

网友B:
看了5L的回答这么细致,同心条件都检查了。只 是不明白第二种的算法其依据呢,若只是一极限情形下引出的结果?

网友:
另外补一句,Ps不等于Ph。行星轮同时具备两个轴功率,一个自转功率,一个公转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逍遥居士,完全明白了,第一种方法是对的,而第二种方法只适用于标准齿轮。

网友(点评):
楼主关心下齿数判定,5楼道兄重点提到判定条件,这里有文章,不是简单套用公式,学习了,此贴好贴!

网友(点评):
齿数不正确,后果可能就是无法装配。真是不用不知道,离开学堂太久了不用就忘,是该补课,此贴提醒了我,受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5L的回答这么细致,同心条件都检查了。只 是不明白第二种的算法其依据呢,若只是一极限情形下引出的结果 ...

第二种算法的依据课参考文献《三级封闭式行星齿轮机构的动力学分析》。
行星轮有向心加速度是对的,但不影响切向,而转矩只跟切向有关。

网友(点评):
大侠,你要明白两件事。第一,行星轮系的基本结构要点。如果一个机构基本参数是错的,那就没有办法继续弄了。第二,一个齿轮在旋转,就可以输出扭矩,所以行星轮分析时,你要知道你在算哪部分的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