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5硬质合金铣刀使用问题

楼主(2013-11-11):
直径1.5的硬质合金涂层立铣刀铣1.6的槽,深4毫米。工件材料是16Mn的,比较硬。做不了几个料刀就断了。请高手指点。机床最高转速8000的。请问S.F怎么取值。一刀铣多深?

补充内容 (2013-11-12 21:03):
做的是阀芯,一共8个槽。每个槽都有10mm左右长。我转速6200.F160.每刀下1个毫米。。做15件就断把刀

网友:
1.6的槽深4个??我没见过这样的槽,不计件的话,转速在7500左右,进给在0.05左右试试。有0.5的铣刀加工过不锈钢片5000进150吃5丝

网友:
弹簧钢啊!主轴跳动多少?铣刀跳动多少?ER夹还是硬夹?油冷水冷气冷?每刀切入多少?如果换我做,我会先打个直径1.5深3.8的孔,然后从孔里进刀开始切削,不会直接切入。以我加工轴承钢的经验,油冷5000/60/每刀深0.2问题不大。如果可以,改高切速再试。

网友:
          高转速,大吃深,慢走刀,勿液冷。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s7000,ap0.02.f600

网友:
这还得看,你 具体加工效果,重切应该不行,转速不能无限调高,太高磨损快,刀长短点,一刀下3道,可先用钻头钻孔,槽长可预钻孔,槽短就排钻吧,短的话也可考虑电火花,

网友:
每刀下1MM,不断刀才是奇怪了。

网友:
用摆线刀路啊

网友(点评):
我就替楼主问一下 摆线刀路是什么

网友(点评):
http://v.qq.com/boke/page/8/I/j/84VvHHrtRIj.html 看这个

网友:
1.5的刀铣1.6的槽,摆线也没法做,加转速,降切深,提进给。刀具跳动也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