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16内孔+0.02

楼主(2013-11-11):
数控车16内孔29深,毛胚15的孔,先加工15.85转数1500,F120,再加工16+0.02转数1800,F210,出来的效果不理想0.02的误差,有时要变大,有时要变小,求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有说明,你怎么没记性呀

网友:
不懂为何粗车F120,精车F210?

网友:
精车进刀太快了

网友A:
数控车16内孔29深,毛胚15的孔,先加工15.85转数1500,F120,再加工16+0.02转数1800,F210,出来的效果不理想0.02的误差,有时要变大,有时要变小,求高手指教
先看下线速度:
粗车: PI()*16*1500=73598
精车: PI()*16*1800=90478
精车的线速度提高了23%.

然后看下进给:
粗车: 120/1500=0.08
精车: 210/1800=0.12
精车每转比粗车的还厚?
这个考虑下吧.

网友B:
楼主车的内孔有明显退八,看下大小头什么方向,可以用锥度车削方法改善,刀具切削主偏角也要尽量锋利,减少退八,进给量,转速什么的你暂时不要变动,也许你是想提高效率,这个暂时不动,分段测量下孔径

网友C:
我车18的孔最少都是打2500以上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车18的孔最少都是打2500以上转速

2500感觉车床吃不消啊,车抖动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16内孔29深,毛胚15的孔,先加工15.85转数1500,F120,再加工16+0.02转数1800,F210,出来的效果不理 ...

今天精车F改成180试了一下,感觉更不行了,产品的光度都不好了。今天在做时,刀钝了点,突然给我一下子大了0.2,直接报废。感觉0.02的精度很难保证啊,有没有可能是刀在做时有跳动的关系,如何改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车的内孔有明显退八,看下大小头什么方向,可以用锥度车削方法改善,刀具切削主偏角也要尽量锋利,减少 ...

大小头有一点,口里小点,里面大,大小头倒不是重点,就是0.02控制不好

网友:
粗精车刀具分开使用
精车刀具要锋利
刀杆尽量粗

网友B:
首先排除机床精度原因,车外圆有这种情况吗?其次,刀具中心高是否对,再次,刀杆,刀片有没有上紧,车削时候精车刀片是否磨损,刀杆伸出长多少?楼主16的孔,最大也只能用到12的刀杆才能用,是不是车削过程中刀杆震动,一个个细心排查,做数控要多观察,排除每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排除机床精度原因,车外圆有这种情况吗?其次,刀具中心高是否对,再次,刀杆,刀片有没有上紧,车削时 ...

16的孔只能12的刀杆的,应该是震刀的原因,很难办啊,有时还是做出来会有大小,报废量有点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16的孔只能12的刀杆的,应该是震刀的原因,很难办啊,有时还是做出来会有大小,报废量有点高

换个整体硬质合金刀杆呢?在刀杆上绑一个牛皮筋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