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推车滚轮直径与推力关系的推导(纯图片,手机慎入)

楼主(2013-11-11):
(图片)

网友:
技术贴,很好的案例,顶下,收藏学习

网友A:
其实,当初写完摩擦力的帖子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理解滚动摩擦是一个倾翻的过程,计算滚动摩擦是计算的倾翻力矩。但是我们所使用的滚动摩擦系数却基本是固定的。很显然这点不符合受压变形的特点。
如果实际一点,那么受压越大,则,挤压面椭圆面积越大,相应的表示倾翻力臂的滚摩系数应该变大,这个变化规律,对于实心和空心是不同的。比如,钢对钢,可以用挤压强度的椭圆面结计算法计算。自行车轮等,则需要通过弹性变形来计算。当然,这只是初步分析。

网友(点评):
是的。我始终也没弄明白,不同直径的滚轮,其滚动摩擦系数,也就是“当量多边形”的边长,为什么是一样的。

网友:
我只知道轮子小了,进出工业电梯的那个坎儿,那个叫费劲。

设计也好,买现成的也好,还是先考虑好使用场地的地面情况为好。

想想看该用悍马的轮子,还是该用QQ的轮子。

手推车,费力就在起步上,动起来了就可以忽略的吧。最倒霉的是,起步时发现轮子正好在坑里坎儿里。

条件允许的话,我就用28自行车的轮子。

网友:
學習了,很好的貼

网友:
要我考虑手推车的省力,绝对是选择尽量大的轮子,而且考虑的不会是摩擦,而是爬坡。

网友(点评):
滚摩本身就是计算倾翻。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不会考虑平地上推车,而是会去考虑地面的平整度。在平面上,轮径相差一半,人也感觉不出推力相差,顶多以为昨晚虚脱了。

网友(2015-11-03):
功德无量!!!!!!!!

网友(2016-11-16):
我想做个自行车轮子```

网友:
感谢大侠,下下来学习了

网友(2017-03-26):
力学应用到生活,分析的不错

网友(2020-06-23):
引用 网友A:
其实,当初写完摩擦力的帖子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理解滚动摩擦是一个倾翻的过程,计算滚动摩擦是计 ...

对于聚氨酯脚轮这种承载后肯定会有变形的情况,应该怎么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