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键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3-11-11):
内径25 长120  键槽完全贯穿  求教怎么加工

网友A:
插床或拉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床或拉床加工

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点评):
量少可以用线切割

网友:
    除了插床,拉床。数控车和加工中心也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点评):
内径,CNC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反问:CNC为什么不可以加工

网友:
按某大神的说法,普车按车螺纹挂空挡可插键槽

网友(点评):
这方法可以试下

网友:
...120很长吗?

网友:
插 拉 线割

网友(点评):
再加个铣就齐了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内孔的键槽

网友B:
可以考虑下用数控铣的,量不大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下用数控铣的,量不大的话。

量大的话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下用数控铣的,量不大的话。

你确定能铣出来? 不是铣轴上的键槽!

网友:
线切割单件不错,上加工中心做的话夹具设计要很巧妙啊

网友:
量大的话就好是用拉床,拉床速度快,效率高,成本低,像你这样的应该拉一个只要6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下用数控铣的,量不大的话。

铣后的圆角怎么办

网友:
量大的话插床和拉床都可以啊

网友:
也可以用电火花。或者是线切割,但需要先打孔。

网友:
最好是拉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