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硅胶上打隧道!

楼主(2013-11-12):
需要在硅胶上开个又细又长的孔,直径2mm,长度180mm。考虑到硅胶的弹性,以及电钻夹持所需要的长度,得用M4×200mm左右的钻头。到哪里去弄这么长的钻头呢?淘宝上M4的最长也只有130mm左右。订做钻头的话贵不贵呢?或者不用钻头?

网友:
做个模重新注还好

网友:
可以两头加工吗

网友A:
是为了通气吗?你觉得可以吗,打孔是会让位的,最好重新注一个

网友:
果断改设计。。。

网友:
找个铁条烧红了直接烫一个孔。

网友(点评):
我也觉的只能这样 或者用化学方法,溶解掉这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为了通气吗?你觉得可以吗,打孔是会让位的,最好重新注一个

请问“让位”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让位是指作业打孔时,工件有弹性中心定不准,

网友(点评):
让位是指作业打孔时,工件有弹性中心定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让位”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就是会弹性变形

网友:
电火花 知道么? 按照这个原理想。 你要的空 不一定非得钻出来, 热熔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