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链轮中心距的问题

楼主(2013-11-12):
请问下有没有人在装链条时发现链条少两节就装不上,多两节就太松,请问下这个和链轮中心距有什么关系  ,以后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的????

网友:
一般链轮都设计有张紧装置。

网友(点评):
是啊、、、正解,装链条要有张紧的,哪怕你算得很好但你组装也很困单的

网友:
如果你实在不想要张紧装置同时载荷不大的话那就加个链节吧

网友:
少两节?那拆掉只装一节就好了啊。没张紧的情况下,短了点的话都是加个半扣进去就行了。不过链条应该是要有张紧好点,除非空间不够。

网友(点评):
载荷大的,一般不建议装半扣,载荷不大,转速不高,有点松也不要紧,但是安装角度不能竖直安装。

网友:
在设计时就要算好要多少节的,否则装配时工人不会冒火也会冒烟的。

网友(点评):
对的,在装配图就写好多少节。

网友:
少两节多两节没关系的,装拆都很方便,平时和装配师傅关系处理好,到时遇到这情况,他们自己就会搞定的。
同事之间关系要弄好,因为设计的时候是一种,实际装配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很多问题他们可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所以关系好了,人家才会帮你解决。

我们厂一般链条的话,都是他们自己比着装配,他们实际测量需要多少,装配的时候就用多少

网友(点评):
买链条一般是一米一条,就算你算得很准,工人还是要拆开重新组合的。

网友:
在设计时就要算好要多少节的,自己比着装配,他们实际测量需要多少,装配的时候就用多少

网友:
最好做成中心距可调的,不能大调,起码电机安装孔做成长孔,便于安装

网友:
中心距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