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评评理,看看该专利审查意见是否有道理(一种丝杠螺母副用消回差方法)

楼主(2013-11-12):
本人申报了件发明专利,但是审查员却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拿来说我的专利不具有创新性,大家评评理,看看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吗?
审查意见:

我的专利公开文件:
下面是对比文件:

楼主:
审查员将本发明的特征:“锥面配合”,“配合锥面的当量摩擦系数大于丝杠螺母副制件的当量摩擦系数”,以及“对象扭转”说成对比文件的特征,可以说是为了拒绝而拒绝,为了推翻而推翻,及其不负责任。
当然本发明公开的权利要求书也有点问题,比如最后一条“特征在于:所述丝杠螺母副可以是普通滑动丝杠、滚珠丝杠或者行星滚柱丝杠。”,在说明书实施例内容里没有明确提及,不能作为权利要求来说的。

楼主:
本发明的关键就是锥面配合,及其导致的当量摩擦系数的变化,从而使活动螺母不会由于丝杠对活动螺母的轴向力产生的摩擦扭矩下产生旋转,避免螺母松脱或锁死。而对比文件的双螺母之间有键槽及平键10,是不旋转的,双螺母消除间隙是靠推块的推挤分离来分开两个螺母,本发明是双螺母紧贴不存在分离,由旋转导致两个内螺旋槽的槽距发生变化来消除间隙的,原理完全不同,基本原理和美国的那个专利相近,改进的是锥面配合面。

网友(点评):
能不能过专利我个人不敢发表意见,不过楼主不妨去丝杆厂推销下你的专利,看看有没有市场“钱”景。如果专利不能生“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专利局居然如此认真的回复了楼主的申请,真心汗颜啊

网友(点评):
发明专利是要进行实质审查的,与实用新型不一样的,工程师要对专利制度了解才行。

网友:
人家专利局就是吃这行饭的,人家这么说总是有原因的,你可以说清楚其中两者的区别,人家专利表述的是什么,你的专利表述的又是什么。就像你说的原理完全不同,但是写出来有些句子专利局认为是一样,说出重点。

网友(点评):
看来是有过实际操作经历的

网友:
虽然不懂表示支持一下

网友A:
这个案子为何没有同时保护“丝杠螺母副消回差结构”?

------
审查员审案一般都是先说你没有创造性的,针对区别技术特征进行说明答复,把权利要求限定范围改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案子为何没有同时保护“丝杠螺母副消回差结构”?

------

该方法必须由描述的结构实现的,感觉方法的保护范围宽一些,这也是一个疏漏吧,没有明确保护结构,但实质上结构应该是被保护了,就是锥面配合

网友B(2013-12-26):
在答复创造性的时候,应当从以下情况入手。
根据专利法及审查指南的规定,发明专利的创造性是指,同申请日前已有的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此楼主要首先找出申请文件相对于对比文件(D1)而言,区别特征有哪些;其次针对这些区别特征,各自取得的有益效果是什么。
如果区别特征带来的有益效果比D1很具有优势,那就可以认为具有创造性。这是答复的思路。
此外,审查员的意见并非正确,所以在答复的时候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套。如果你同意他的意见那就修改文件,使得保护范围进一步变小,从而符合他的要求;如果你不同意他的意见那按照答创造性的思路进行答辩就可以。有必要时可以电话沟通,审查员很多时候都是犯了“事后诸葛亮”的错误,只要你有证据反驳就可以。
祝楼主好运!

网友(点评):
这是哪位大虾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答复创造性的时候,应当从以下情况入手。
根据专利法及审查指南的规定,发明专利的创造性是指,同申请日 ...

感谢指点。能否就此案例具体指点下如何答复?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能否就此案例具体指点下如何答复?
再次感谢!

首先找出区别特征,可以参考审查意见里他给的。
然后针对区别特征分别叙述由此带来的有益效果。
可以从说明书中找到与对比文件不同之处,但没有出现在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特征,把新找出来的技术特征添加到权1中,然后论述新加的技术特征所带来的有益效果。

审查员认为权1的区别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你可以打电话跟他讨论然后通过原理解释,解释清楚这种改变具有很好的效果。
或者通过举反证,能够证明该方案克服了以往的技术偏见。

不知道你的这个专利价值如何,如果取得了较大的商业成功也可以证明它具有创造性。或者已经对该项技术进行了科技成果鉴定,并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也可以。但需要将鉴定证书的扫描件连同意见陈述书一并提交上去。或者干脆花钱找代理所的专利代理人帮你答复。

如果该专利没啥价值,建议放弃。

楼主(2014-04-26):
该发明专利已授权

网友:
正准备申请发明专利,不太懂,进来看看

网友(2015-11-11):
文章很长啊,楼主你是靠锥面摩擦角大于螺纹升角来达到共同运动的目的吗?
怕是在有冲击的情况下你这个会脱落。你这个如果在加轴向弹簧,你锥面又没意义了。

个人看法,轻拍。

相对而言,对比的那个专利,实用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