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校正立柱的强度?

楼主(2013-11-12):
各位大侠,这根立柱要校正哪些力啊,要用到哪些公式呢?

网友:
首先考虑弯曲;  对于开口型的H型梁扭转载荷我觉得也要算一下;再就是压杆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
给点具体的参数啊,比如这个东西具体有多大,载荷F有多大,大概的工况是什么样子的,是变载还是静载,受力的模型建立的对不对,等等

网友:
计算这类力学才是最繁琐的,也是最难的,所以我一直还在学习力学!

网友:
按照最恶劣情况先画出弯矩图,然后校核一下是否弯曲。如果加强筋是焊接的,就超静定问题,我就不回了。

网友:
力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