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散织带自动卷盘

楼主(2013-11-12):
客户要做一台织带卷盘机,没有什么头绪,大侠们帮忙下,谢谢。零散织带放在框内(织带机织完的,长的)
1、织带宽度2cm-60cm,厚度2mm以内。
2、人工第一次上料,后续盘完100码,可自动切断,固定织带,然后下料,接着自动盘下一盘(每盘一百码)。
3.速度一分钟一盘。

网友:
一般是先把动作分解,然后一个一个的落实到具体的机构完成。动作分解的好坏决定机器完成功能的好坏和制造的难易。

网友:
觉得讲得不清楚。织带是整根的还是长长短短的?

网友A:
一边织一边卷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织一边卷可否。

织的很慢,后面配的成本比较高

网友:
市面上已有比较简单可靠的织带盘卷机。

一边织一边盘卷,同时卷多条,对织带同步要求也不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