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皮管.长圆孔加工。求指导

楼主(2013-11-12):
现有一批活需要加工。手机发帖。没法发图。我说下具体尺寸。外径为29的管子。内孔为24.5。需要在管子上加工3个均布 8mm宽.长度为180mm的长圆孔。现在的方法是在普铣上。用分度头。一撑一顶。分度铣。效率太慢。8小时不停才做40根。想让大家看看有什么高效的加工方法。长圆孔的宽度。长度没有工差。唯一要求就是不变形。 效率高点。成本5元以内加工一根的

网友:
这届工博会上我看到一家卖数控激光切管机的,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A:
激光切管,非常的快

网友(点评):
他这个是外圆上三等分的,激光切割可以加工不通的吗 上激光切割,在配一个分度头价格也不菲把

网友(点评):
激光加工就是加工单面的。管很小时,在里面塞一个棒,防止切到下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管,非常的快

怕变形啊。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你在普铣上加工慢,应该是管壁太薄加工时震造成的,可以在内腔里面放一个胶木棒,这样的话应该比你这样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变形啊。

激光切变形很小了!

如果真选择激光了,做个衬套什么的也不是难事。

网友:
2,3,6楼不错,,,,,,

网友:
做个可以翻转的工装,加工效率高点,成本也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你在普铣上加工慢,应该是管壁太薄加工时震造成的,可以在内腔里面放一个胶木棒,这样的 ...

放胶木棒可以防震吗?

网友(点评):
首先你这个管子太薄了,又这么长,加工起来肯定震,为什么震那是因为空心的,把中间的空心堵住,肯定比你现在的速度快多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车加工下来的管子还是成品管?

如果你是车加工下来的,那么车加工下来的变形量是多少?

铣床铣下来的变形量多少?

网友:
槽的两端没啥要求的话可以试试改用三面刃铣刀切入铣,速度能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胶木棒可以防震吗?

那这个胶木棒是不是还的和那个这个管子紧配?  那怎么该一撑一顶啊?

网友:
管加工激光是理想的加工方式,效率跟精度都很好,至于说变形 因为你的管壁很薄  可以要求厂家给你打样看是否达到你的要求,  还有就是激光采购成本贵哦,量不大或价不高就算了。

网友:
可以开冲模8*130的单个长腰孔。加芯棒定位简单非常快

网友:
不知道精度要求怎么样,还有毛坯是什么状况,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冲床,我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不过是方管,用冲床确实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