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让真空发生器进行一吸一吹,怎么控制呢

楼主(2013-11-12):
让真空发生器在吸起物体之后就再吹出来,怎么改变他的气路呢?

网友:
我拆过小金井的真空发生器,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A:
必需增加兩個閥門,一個將真空的部份隔離.另一個電磁閥吹器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可以的,可以做的

网友B:
如果我来做可以在真空发生器的出气口家个阀板,需要吸时出气口保持畅通,需要吹时将出气口用阀板挡住,即可实现一吸一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来做可以在真空发生器的出气口家个阀板,需要吸时出气口保持畅通,需要吹时将出气口用阀板挡住,即可 ...

这样是不是有点麻烦还要改装,我们可以用电磁阀控制把他的泄压端接到气路中,循环的改变他。你觉得怎么样呢

网友(点评):
泄压端接到气路中的话,增加的阻力会让真空发生器的效率马上下降。我的思路的得来是在处理故障中得到的启发,我们之前用真空发生器产生正压的情况。拆解后发现时出气口被杂质堵塞了一部分造成压缩空气从出气口倒灌。

网友(点评):
仅供参考,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小日本的电磁阀,真空发生器+破真空 合并在一起的

网友C:
用真空发生器。破真空是必须的换接

网友D:
大家一般用谁家的真空发生器?最近可能要用到,谢谢。

网友E:
建议:
1. 采用真空发生器模块,双阀控制,一个控制真空产生,一个破坏真空。如果选择日系品牌,真空发生器排气口是消声棉,当压缩空气或环境洁净度不高时,容易导致真空流量不足;
2. 标准真空发生器,使用两个两位三通电磁阀,一个控制真空发生器压缩空气气源通断,一个在下料时反吹;
3. 标准真空发生器,使用一个两位五通(四通)电磁阀,2孔工作孔控制真空发生器压缩空气进气,换向时4孔作为反吹气路。
双阀或四通(五通)阀门控制反吹时,建议加装单向阀(开启压力1.5Bar)左右,避免电磁阀泄漏时无法形成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真空发生器。破真空是必须的换接

我所说的是,在真空发生器要做一个吹气的动作,不是为了破真空,做一个吹得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一般用谁家的真空发生器?最近可能要用到,谢谢。

我一直用的是意大利的沃泰可真空发生器,你可以去官网看看www.vuototecnica.n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一般用谁家的真空发生器?最近可能要用到,谢谢。

意大利沃泰可的

网友(2014-11-18):
有的真空发生器不是有反吹的功能吗?

网友(2019-04-23):
接2位5通电磁阀不就好了吗

网友F(2019-12-09):
引用 网友E:
建议:
1. 采用真空发生器模块,双阀控制,一个控制真空产生,一个破坏真空。如果选择日系品牌,真空发生 ...

大师能简单画个第三的气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能简单画个第三的气路图吗?

分散式真空系统:真空抓取及反吹释放

网友(2022-05-24):
引用 网友D:
大家一般用谁家的真空发生器?最近可能要用到,谢谢。

您好,打扰了,我是做真空元件方面的产品,主打中高端品质,有需要真空发生器,真空吸盘类元件和技术随时都可以咨询我,给你带来不便之处,敬请谅解,顺祝商祺!17757789156(微信同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需增加兩個閥門,一個將真空的部份隔離.另一個電磁閥吹器

搞一个双向电磁阀控制就可以了,找个电控工程师问下就解决了,还要跑到论坛上来发帖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