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上的排屑槽具体有什么用?

楼主(2013-11-12):
刀具上的排屑槽具体有什么用?求各大侠指教,菜鸟,谢谢。

网友:
排屑啊,使铁屑打卷断屑

网友(点评):
排屑槽不是断屑槽

网友:
形成前角、断削

网友:
也叫卷削槽!

网友A:
你到底是要问断屑槽还是排屑槽
刀片上的是断屑槽,作用就是使切屑打卷,到一定长度就可以顶断。
丝锥钻头铣刀的槽就是排屑槽,顾名思义就是排屑用的

网友B:
我怀疑楼主分不清断屑槽和排屑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楼主分不清断屑槽和排屑槽。

不是很清楚,具体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要问断屑槽还是排屑槽
刀片上的是断屑槽,作用就是使切屑打卷,到一定长度就可以顶断。
丝锥钻头 ...

T型铣刀上的,

网友:
顾名思义   断屑槽目的就是将产生的铁屑减小,排屑槽就是用于排出铁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