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这个需求选择滚珠丝杆?

楼主(2013-11-12):
    目的:将10Kg左右的负载,在1500mm的高度内,以0.2m/s的速度匀速上升或下降,可在中间段任意停留自锁。负载的移动精度10mm,停止时保持负载平稳。
    方案:电机带动滚珠丝杆
    滚珠丝杆垂直安装,丝杆旋转,螺母带动负载上升下降。

    负载:10Kg.
    速度:匀速0.2m/s
  行程:1500mm. (根据丝杠设计一般细长比不能超过60的原则,得出丝杆的直径不低于32mm)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根据这个需求选择滚珠丝杆(导程,直径),轴承,电机(转速,加速度,启动力矩等)
  目标的移动速度0.2m/s,很低。考虑成本,不用减速机。直接用低速的电机带动,能实现吗?
  谢谢!

网友A:
10KG的负载,真心小,随便玩。
0.2m/s,如果采用1cm导程的丝杆,则转速要求为120r/min
即使采用小型直流电机,最好也配置减速器,既可以满足速度要求,也可以防止丝杆逆转导致物体下落。

另外,你这个10mm定位精度用滚珠丝杆太浪费了,我个人建议你去2手市场去找一根普通的30mm梯形螺纹的丝杆,在配置一RV减速器和750W的小电机,这样将来即使是500KG的大家伙,也能上的去,有备无患,如何?

网友:
滚珠丝杆能自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G的负载,真心小,随便玩。
0.2m/s,如果采用1cm导程的丝杆,则转速要求为120r/min
即使采用小型直流电 ...

谢谢你的建议。
1.不选梯形丝杆的原因是:梯形丝杆不如滚珠丝杆运动平稳。
2.为避免在任意点停止的时候,重物因重力作用往下滑,准备选带有电磁自锁功能的电机。可否?
3.为了降成本,结构尽量精简,希望能不配减速机。

网友B:
我之前做过一个用的KK模组
丝杆是1005的 电机用的是伺服电机带刹车的400W安川的
上下拉100KG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做过一个用的KK模组
丝杆是1005的 电机用的是伺服电机带刹车的400W安川的
上下拉100KG都没问题

您用减速机构了吗?电机输出转速多少?
我只需要能拉10kg就行了。
您的机构对我来说,就是运力过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减速机构了吗?电机输出转速多少?
我只需要能拉10kg就行了。
您的机构对我来说,就是运力过剩了。 ...

没用减速机
电机输出转速
这种确实没留意
1500转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