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冲压常见质量问题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3-11-12):
数控冲床在加工冲压时,所冲的工件经常会出现压伤、划伤、变形、脱夹等现象。为了提高工件的加工质量,提高生产合格率,怎样杜绝出现这些现象,这完全要靠操作工来掌控。特别是对一些不锈钢板、铝板、铜板和镀锌板等金属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加工后不进行喷漆或是其它表面处理的,要求表面有较高的光洁度。

我在深圳机械展网站上看到一篇由大同机械工程师的文章,跟大家分享下,

操作工只要注意下面这几个问题可大大减少工件的压伤、划伤、变形和脱料等现象:

一、压伤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材料表面有杂物。

2、  刀具有杂物。

3、 刀具带料、有磁性、程序不合理、刀具的间隙。

4、 刀具干涉。
可解决问题的处理方法:
  A、冲压时检查材料表面是否有杂物,若有杂物用气枪和碎布清理干净。
  B、检查刀具上下模是否有铁屑杂物,用碎布清理干净。

C、可在刀具表面贴上胶布,根据板材厚度选择合适下模间隙;研磨过刀具和长时间在用刀具都要退磁和组合刀具冲切方孔时选用最合适相近刀具,没进行工艺处理开专用刀具或改激光切割。

D、冲制网孔尽量用多孔刀或改为普通加工,冲制时从外到内加工,隔行加工。整板下料分两次加工,先加工夹爪边的,然后把材料转180°加工剩余部分。改变加工顺序先切边(剪边)再冲网孔,特殊成型冲压有变形,有可能是压力过大,需更换模具里弹簧。

工件表面压伤

二、产生划伤的主要有原因有:

 1、材料不良有划伤。
  2
、人员上下料摆放有划伤。
  3
、模具划伤。
可解决问题的处理方法:
A
、来料不良的有划伤拒收。若要烤漆或其它表面处理的,必须要知道烤漆或是表面处理那个位置,若划伤严重考虑是否采用。B上下料时两人必须同时垂直抬起,垂直放下。针对CRS料,最好选用毛刷工作台,如果是滚珠工作台时必须把机台滚珠打下。  锉毛刺不准把工件垒在一起,工件不准在纸板上拖动,摆放平稳、整齐,每层数量一致,高度不准超过一米。
C、刀盘里的毛刷不要过矮,应比刀盘下模表面略高一些。厚板要用硬毛刷,特殊成型刀具下模较高,要把毛刷抬高,尽量把刀具装在远离其它的刀具或者在程序里添加M01,采用装拆方式生产,程序优化减少工件在模具上面拖动。

工件表面划伤

三、在冲压工件后产生变形:
1、模具下模过矮。
  2、模具相隔太近有干涉。
  3、冲切位置与夹爪太近。
  4、制程变形(网孔、特殊成型)。
遇到这种现象时处理的方法:
  A、下模过矮要加高, 若较高下模的刀具尽量远离其它的模具安装,不能把两下模高的安装在一起。
B、两特殊成型相隔很近会有干涉,要考虑先冲好一种形状再冲另一种形状和成形后避位间距。
    C、冲切位置与夹爪位置保持一定距离,夹爪高度不宜过高或过低,要与毛刷平齐。

D、冲制网孔尽量用多孔刀或改为普通加工,冲制时从外到内加工,隔行加工。整板下料分两次加工,先加工夹爪边的,然后把材料转180°加工剩余部分。改变加工顺序先切边(剪边)再冲网孔,特殊成型冲压有变形,有可能是压力过大,需更换模具里弹簧。
冲压后发生变形
四、在冲压过程中发生脱夹现象:
    在冲压加工过程中会有脱夹现象的发生,发生这种现象可能使致工件打坏而报废,严重的还会损坏模具和对数控冲床有所影响。产生这种现象有:1、模具润滑不够和模具的磨损。2、异形模具的安装不合理。3、冲压工艺排刀不合理。
避免这种现象发生的一些解决方法:
1、模具在经常冲压使用中,有一些铁屑会粘在模具冲头和下模具的凹槽内。模具有粘稠在冲压过程中产生冲切废料排料不畅,若有废料粘在下模上再进行冲压时,就会发生废料与工件之间没有完全的脱离,而送料架又在移动时,就会发生拉料而产生脱夹。所于在日常生产中,模具要每天打油润滑,而每星期进行一次模具的维护清洗模具和打油。
    模具的磨损,模具在经常使用冲压时会发生磨损。而磨损的模具不及时修模,模具还在继续使用就会磨损越来越严重,这时继续冲压,所冲压工件会产生很大的毛刺,同时发生脱料不畅而产生拉料而脱夹。因此对模具的使用要定期检查模具的磨损情况,发现模具有磨损要及时进行修模。
2、对于一些异形模具的安装不合理,在冲压过程中发生碰撞而发生脱料。通常异形模具比标准常用模具的下模要高一些,因此在模具的安装上要把异形模具安装在远离常用模具的工位上减少在冲压过程中工件与异形模具下模发生碰撞。同时对于一些不常用的异形模具不要安装在机床的转盘上,要冲压工件用到时才安装,这样可避免在冲压加工时工件与异形模具发生碰撞而脱料。
3、冲压工艺排刀不合理而发生碰撞,一些工件在加工时会有一些异形工艺,如百叶窗、压筋、拉伸成形、翻边等。遇到冲压工件有成形工艺孔时,在编写加工程序时一定要把成型的工艺孔放在冲压程序的最后加工,从而减少了加工成型孔与机床转盘发生碰撞。对于一些成型加工,在冲压时机床的速度要相对慢一些,这有利于成型加和减少碰撞。
     因此在数控冲床加工冲压过程中,操作工一定要时时留意加工的整个过程细心观察,对于些突发情况要及时有效的处理。分析发生质量问题的原因,弄清楚问题所在,对发生的问题有效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