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上加工M36乘以螺距4的 普通螺母,总是崩刃

楼主(2013-11-12):
今天在数控车上加工M36乘以螺距4的  普通螺母,总是崩刃,基本上是车2个刀尖就崩了,请问社区老师们有什么方法能减小磨损,多车几个呢,系统广数980TDB,材质调质钢,因为是4个的螺距,所以我用的G76,现在车刀一刀只吃5道,还是崩刃,机夹刀 170转速,请指教

网友:
什么牌号的刀

楼主:
什么牌号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是黑色的4.0内螺纹刀片   4.0 IR  ISO

网友:
坐等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
把转速提一下吧

网友:
转速低,起码也得400以上吧,再就是确定刀片材质。
; q! K. S/ T7 a5 h0 R或者刀架松动,

网友:
170转速太低了,500以上吧。这么低的转速你也敢做。

楼主:
请教把刀用好  老师,提高转速会不会更容易损伤刀尖呢,如果提高转速,那每刀应该 大约车几道啊

网友:
转速低了点,400左右试试

楼主:
转速提高  吃刀量还需要提高吗

楼主:
补充一下工件我今天用硬度仪检测了下,  大约220左右

楼主:
继续等高手 帮忙解答

网友:
一般涂层刀片车螺纹线速度低至50~60(PVD涂层)
高至150~180(金属陶瓷)
中间档为80~120左右(CVD涂层)
这个基本适用于钢件和铸铁车削螺纹,不锈钢取消金属陶瓷那档。

切深一般采用逐步递减,这样是为了使每次进刀有均匀的负荷,可以提高刀具寿命。
大螺距建议采用侧向进刀方式或者交替式进刀方式,可以保证刀具寿命。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复,我明天提高转速试试

网友(2013-12-15):
螺距4.这种一般用G76都不好用.可以使用左右借刀法加工.

网友(点评):
这里吃刀量自己控制.我用的不适合

网友(点评):
请教这个加工方法,需要Z向定位几次?对于螺距6以上,要编几次定点,宏B怎么编能做个示列吗,谢谢

网友(点评):
我的帖子里有这个.自己看看吧.师傅.去哪儿那个.

网友:
线速度不够   转速起码打到400-600之间   另外你刀片应该是国产的那种吧,黑涂层的比黄涂层的硬,但是脆,用个黄色的试试,吃刀的话慢慢尝试吧  不过第一刀怎么也下60丝吧。。

网友(2014-03-20):
转速提高点会好点,低速切削用白钢刀比较合适

网友(2014-04-20):
螺距偏大,请选择合适的刀片。一般的刀片适合车0.75——2.5的螺距

网友:
同意6楼7楼,我经常车调质螺母。一般是4到6个螺距,刀子床子转速关键,慢慢调

网友:
要是程序安装沿角度进到 应该不会崩刃

网友:
高转速低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