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旋压加工,请教

楼主(2013-11-12):
在社区内大都是车铣刨磨冲加工。
有搞旋压加工的吗?介绍下工艺,模具,坯料尺寸计算等等。学习一下。

网友A:
我们公司订购了德国WF三台1500万的旋压机,昨天刚谈完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订购了德国WF三台1500万的旋压机,昨天刚谈完协议

很想知道,你这个旋压机是加工什么产品?是强旋还是普旋?

网友:
旋压作为无切屑加工,在很多领域都有应用。有强旋,普旋;无模旋压,有模旋压;冷旋,热旋等等。相应的加工工艺也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订购了德国WF三台1500万的旋压机,昨天刚谈完协议

是不是旋压车轮轮毂?

楼主:
前些日子在别的厂见有做轮毂的,想多学点东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你这个旋压机是加工什么产品?是强旋还是普旋?

做自动变速箱离合器毂

网友C(2015-06-19):
旋压模具的设计根据产品的外观来确定他的高度 外径等,同时也要考虑到他的顶出合理性。旋压毛坯的设计就比较难搞了,需要根据产品的质量,外观,容易旋出的地方和不容易旋处地方材料的增加,看产品是否需要增厚,折叠,飞边的大小等等来确定毛坯的形状。旋轮的设计根据产品装在模具上来判断用几个轮子,每一步轮子旋完后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一直到最终旋压成型。再下来就是参数的设置了,进给速度和主轴转速等。个人觉得旋压就是控制材料的流动性。旋压加工一般是步骤是:放毛坯到模芯上;上模加压顶死,主轴开始旋转,然后分别进给各个旋轮直到最终产品成型。在旋压过程中只改变了材料的形状但不去除材料,有时也会发生飞出毛片和毛刺现象一般在10g-20g之间的样子。旋压成型件的粗糙度都很好一般都在1.6以下。旋压模具多采用的材料是12cr热处理HRC52-56之间,旋轮材料采用材料12crMov热处理HRC54-58;旋压毛坯件材料大多数是冷轧钢如 ST14等,一般具有良好塑性金属材料都可以进行旋压加工,旋压加工唯一的缺点是只能加工回转体工件。以上纯属个人对旋压的一些看法。

网友(2016-05-08):
引用 网友C:
旋压模具的设计根据产品的外观来确定他的高度 外径等,同时也要考虑到他的顶出合理性。旋压毛坯的设计就比 ...

你好:接触过四轮咬合机吗?

网友(2016-07-11):
没有接触过四轮啮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