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头上孔怎么钻呢?

楼主(2013-11-12):
想用保险钢丝的方法防松,这时需要在内六角螺栓头上钻孔,然后穿钢丝。
那螺栓头上的孔怎么钻会比较好呢?感觉不好钻
求指导

网友A:
买现成的吧

网友B:
在圆柱面上磨一段小平面(或锉一段小平面),然后在平面上打点钻孔。

网友:
一两个的话,先用锥子打出一个坑,再瞄好那个坑。

网友:
用螺母套上,很好钻的

网友(点评):
大概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现成的吧

这个有现成的吗?叫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圆柱面上磨一段小平面(或锉一段小平面),然后在平面上打点钻孔。

这想法不错

网友:
可以用中心钻先钻个定位孔,然后再钻孔。

网友:
有标准件   GB没有的话查航标,飞机零部件上用的很多,具体的标准我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现成的吗?叫什么呢?

带孔螺栓

网友(点评):
说实话,还不知道有这种标准件。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讲得很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孔螺栓

哦哦,非常感谢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现成的吗?叫什么呢?

GB31.1螺杆带孔六角头螺栓
GB32.1头部带孔六角头螺栓
没事多翻翻机械手册吧

网友(点评):
嗯嗯,在我们的手册没看到这种螺栓

网友:
引用 网友C:
GB31.1螺杆带孔六角头螺栓
GB32.1头部带孔六角头螺栓
没事多翻翻机械手册吧

机械手册→连接与紧固→螺纹连接→标准元件和挡圈→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