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圆管上的图案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3-11-12):
如图所示,圆管外径15mm,长90,料厚0.2mm(即内径14.6mm)上面的图案有龙或虎等图案,凹凸不平的。是怎么做出来的?恕小弟见识少,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那个旋压加工。

网友:
雕刻机雕出来的

网友A:
看着像是钥匙串装饰那种,以前我有一个随身带的烟灰缸就是这种。

怎么造,想想看:

雕刻,这一个雕出来,得多长时间?贵死了。。。
旋压,这么薄的没接触过,不清楚内面光洁度有没有影响,
铸件注件,很有可能,
还有就是腐蚀。
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点评):
上次上海展会上有展示类似的圆管表面做团,好像是激光机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钥匙串装饰那种,以前我有一个随身带的烟灰缸就是这种。

怎么造,想想看:

这个材料是管材来的,不是车或铸的。我问了个老师傅,他也认为是腐蚀

网友(点评):
光面复杂凹雕的首饰,腐蚀的应该很多的吧,也不需要很深。

网友(点评):
分析在理

网友B:
我想可能是钢板直接压出的,然后卷成钢管吧

网友:
激光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可能是钢板直接压出的,然后卷成钢管吧

每根管的图案位置都是一样的,如果是压出来再卷,我想图案的位置应该不在一个位置上吧?

网友:
腐蚀的可能性比较大,激光雕刻的话单个加工费不低,这种附加值不高的零件加上激光雕刻,钱全被雕刻的挣去了。

网友:
电化学腐蚀的,做个电极头,在电解液中很容易腐蚀的,连轴承上面的标示都可以腐蚀出来,深度0.8mm也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压铸--酸洗 --烤漆--车或磨。

网友:
我觉得是先用模具冲压,然后再卷起来的。

网友:
应该是腐蚀成型的

网友:
电蚀刻,顺便附DIY教程.
http://tieba.baidu.com/f?kz=615565309

网友:
电蚀刻,中学化学课就学过的.以前还经常在自己做的刀上刻花纹.

网友:
看看花纹的深度是否一致?

网友:
这个真看不出来!

网友:
滚压或者腐蚀,具体还是要看看实样

网友:
雕刻机调出来的,夹具上有旋转装置

网友:
滚压或者电腐蚀,最大的可能性是腐蚀!

网友:
激光雕刻!四轴联动

网友:
用精雕机,木工机械中有一种靠模雕刻机也可以加工类似产品,还有比较高档的是用3D软件扫描后输入到数控系统中再用雕刻机完成。

网友:
可能是用的激光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再补充一点,管子是无缝的,所以有些朋友说做好图案再卷起来,这个肯定就不行了。个人认为应该是腐蚀,不过小弟见识少,没见过这种工艺。谢谢大家了,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根管的图案位置都是一样的,如果是压出来再卷,我想图案的位置应该不在一个位置上吧?

我觉得位置的话是可以调整一致的!

网友:
应该是数控精雕机雕出来。编好程序,长度一样的管,雕完一根换一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