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一根钢管在圆周方向平均分成四等分啊

楼主(2013-11-12):
想用尺子卡周长,算平均值,但是太慢了,有水平仪,可以找出水平点和垂直方向的点,但是感觉不是很准,还有没有什么办法给钢管快速的找出四等分点啊,设计一个简单的仪器也好啊。。。。现在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四爪连动卡盘即可。四个爪子上镶一样的硬质合金尖,轻夹一下就出现记号了。

网友:
不知管有多大,如果不是很大,在CAD里画一个一比一的圆,作上中心线,一比一打印出来,挖出这个圆,往和上一套行得,四等分线。

网友:
做个简易工装,一套一划就ok

网友:
车一个孔与你的零件尺寸一样外圆大点    再去把外圆到铣床去铣正四方就可以了

网友:
线切割一个简易样板

网友B:
可以用四个激光灯照射

网友:
直接做一个十字叉,然后点上圆心取点不就行了

网友:
钢管夹在分度头卡盘上,在平板上用高度尺区中心(一般215mm)划一下,分度头转90度再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爪连动卡盘即可。四个爪子上镶一样的硬质合金尖,轻夹一下就出现记号了。

有没有具体点的说法啊,或者图片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四个激光灯照射

如何操作啊,能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点的说法啊,或者图片也行

钢管用四爪夹一下再松开不会么?三百块一个四爪,五块钱一个硬质合金针,齐活了……啥激光分度仪了,再加个其他标记的东西,没个千把块想都别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爪连动卡盘即可。四个爪子上镶一样的硬质合金尖,轻夹一下就出现记号了。

您老英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