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激光发生器

楼主(2013-11-12):
各位大神有没用过激光发生器,用于机器人自动化切割的,请普及一下工作原理、使用方法或是推荐有名的供应商,哈哈,不胜感激啊

网友:
见过切割机的CO2激光发射器。。。
原理  “主要的工作物质由CO,氮气,氦气三种气体组成。其中CO是产生激光辐射的气体、氮气及氦气为辅助性气体。加入其中的氦,可以加速010能级热弛预过程,因此有利于激光能级100及020的抽空。氮气加入主要在CO激光器中起能量传递作用,为CO激光上能级粒子数的积累与大功率高效率的激光输出起到强有力的作用。CO激光器的激发条件:放电管中,通常输入几十mA或几百mA的直流电流。放电时,放电管中的混合气体内的氮分子由于受到电子的撞击而被激发起来。这时受到激发的氮分子便和CO分子发生碰撞,N2分子把自己的能量传递给CO2分子,CO分子从低能级跃迁到高能级上形成粒子数反转发出激光。”--百科

网友:
深圳周边的话我推荐你用大族激光(Han's Laser 我跟进的客户),大功率二氧化碳激光器,当然,如果你要光纤的也行。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国外品牌,Trumpf、Prima、MAZAK、Farley、HG Laser Lab等。

网友A:
用于机器人自动化切割的激光发生器,要看你被切割的是金属件还是塑胶件。
塑胶件适合用二氧化碳激光切割。
切金属件的范围就比较广泛了。

我前几天在某公司帮人搞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就包含激光切割的,二氧化碳激光切割塑胶件,下次我可以去帮你详细询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机器人自动化切割的激光发生器,要看你被切割的是金属件还是塑胶件。
塑胶件适合用二氧化碳激光切割。 ...

是塑胶件,您有这么面的资料吗,或者贴贴些让我们学习一下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塑胶件,您有这么面的资料吗,或者贴贴些让我们学习一下也行
我是做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的,主要是工业机器人切割这块,包含激光切割这块,以及吸塑厚板切边。
我下次去那边时,帮你详细咨询一下,你是自己要做集成,还是自己工厂使用,他们也是自己在外面购买的。
或者你可以加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