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高的四自由度机器人,有社友用过么?

楼主(2013-11-12):
最近要准备跟一个老师做有关工业机器人的项目,还没有见过学校的机器人,不过听老师说是固高的四自由度机器人,我想请问一下,哪个社友用过他们的机器人,希望能问些问题,请教一些经验。

网友A:
关键是什么样的四自由度机器人,什么样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什么样的四自由度机器人,什么样的项目。

刚刚开始学习,所以一开始应该是做些路径规划,再深入就是定位精度。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固定的四轴机器人是什么样的?是SCARA还是像六轴那样的?

网友B:
他们家的都是教学机器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固定的四轴机器人是什么样的?是SCARA还是像六轴那样的?

是SCARA,不好意思啊,因为之前还没有见过那台机器人,所以也不敢乱说。

网友:
我在展会见过,不过没有用过啊!

网友C:
不过展会那个四自由度的机器人和6楼的好像不是太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展会那个四自由度的机器人和6楼的好像不是太一样啊!

SCARA全称是“Selective Compliance Assembly Robot Arm”,是一种圆柱坐标型的工业机器人,并不是铭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家的都是教学机器人吧

嗯,主要是用于科研教学的,他们主要还是做运动控制卡的

网友C:
呵呵,被上课了啊!

网友:
不过我觉得SCARA机器人最主要的因为是由同平面的旋转轴链接而成的,不是像六自由度,由空间旋转轴链接而成的啊.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被上课了啊!

没啦,我也是才接触。

网友:
共同提高,共同提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SCARA,不好意思啊,因为之前还没有见过那台机器人,所以也不敢乱说。

那就是用固高的本体加固高卡做一些课题是吧,图片上看机器人有点笨重,第三四轴不是耦合的,为了降低成本,但是这种做法很难安装得好。所以你做一些轨迹规划还行,精度嘛,估计这台机器人最好的精度也就0.1mm。作为教学产品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用固高的本体加固高卡做一些课题是吧,图片上看机器人有点笨重,第三四轴不是耦合的,为了降低成本 ...

前辈你好,你说的没错,我是打算基于这台机器人学习一下机器人控制方面的知识。我们学校的这台机器人是用Matlab编程控制的,我想请问一下前辈,如果我基于这台机器人去做一些课题学习,可以学到的大概有哪些?现在我所能想到的就是Matlab的编程控制。事实上,我另外还买了一个小的六自由度机械手,关节是用舵机,到时候控制板还打算自己做。我是希望在做固高这台四自由度机器人的同时,也可以把学到的应用到小的机械手的控制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你说的没错,我是打算基于这台机器人学习一下机器人控制方面的知识。我们学校的这台机器人是用 ...

我听着如果是基于固高卡做运动控制的话,第一步当然是学会用固高卡把机器人动起来。能动之后第二步就是做运动规划,这个估计就够你弄很久了。然后要再高级的话就是做一些机器人的标定,这个就很难了,因为固高的机器人本体的各部件精度肯定不高,装配精度肯定也不高,所以实际的机器人与理想的运动学模型肯定差很多,所以要怎么去补偿这就是一个比较难的东西了,你可以去试试。反正先把机器人动起来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听着如果是基于固高卡做运动控制的话,第一步当然是学会用固高卡把机器人动起来。能动之后第二步就是做 ...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