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走D型轨迹线,杆长关系如何确定

楼主(2013-11-12):
    如下图,黑色轨迹线的是仿真出来的轨迹。红色的是想要的轨迹线。
    我用作图法分别改变了摇杆、连杆、曲柄 、机架安装位置等四个参数,发现应该是能走出红色轨迹所示的D型轨迹线,但是这之间的比例关系俺确实搞不定,难道得用Matlab来求这个最优解吗?
    如果要求D型轨迹线的那一竖行程达到300mm,其余机构尽量的小,不知道社区的各位大侠能不能慷概解囊,提供给小弟更好的机构。万分感谢!

楼主:
现在能模拟出反着的D型轨迹。不知道要怎么调整才能出现正的D行轨迹。

网友(点评):
平面连杆机构有很多专著,都是老的,里面肯定有。

网友:
这种应该是要去书上查的吧

网友(点评):
树上没有关于轨迹线的讲解吧

网友(点评):
书,打错了

网友A:
个人觉得连杆机构轨迹本来就很难确定  你为什么不用凸轮机构呢

网友(点评):
凸轮需要加工,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连杆机构轨迹本来就很难确定  你为什么不用凸轮机构呢

同意楼上的,用凸轮。

网友:
试试用倒推法,即以输出端作为设计输入来倒推驱动端。

网友(点评):
嗯,我用作图的方法倒推试试

网友:
平面连杆机构有很多专著,都是老的,里面肯定有。

网友(点评):
在专著里面的话,只能去泡图书馆啦~

网友:
如果要过轨迹上的精确点,需要解非线性方程组,如果没有角度等其他要求,最多可以做到9个以下的精确点(具体点数需要查书)。
如果只需要近似轨迹,那就用优化综合来做,取的点数没有限制,不过要用优化方法,得自己写程序来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能模拟出反着的D型轨迹。不知道要怎么调整才能出现正的D行轨迹。

把你的机构反过来 轨迹不就正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机构反过来 轨迹不就正了嘛

说是这么说,关键是机构必须得在轨迹线字以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这么说,关键是机构必须得在轨迹线字以内啊

那就只有用我说的优化综合或是解方程组了 这些都要翻书的 要花时间的

网友(点评):
因为时间急,所以才求助论坛,看有没有人做过的。

网友:
最好是编程优化啊 楼主

网友(点评):
编程优化也挺费时间的,现在差不多找到了。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巻,化工出版社的

网友(点评):
谢谢,有机会看看,现在找到一个方便点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能模拟出反着的D型轨迹。不知道要怎么调整才能出现正的D行轨迹。

这个机构可行

网友:
平面连杆机构可以用D-H矩阵方法建模,解算起来也比较清晰,可能最后要解非线性方程组。

网友(点评):
杆长关系要通过具体的建模条件,比如说四杆机构的曲柄存在条件等等。联合数学建模工具就可以正向的推导出参数之间的方程组,最后可以选定几个值试算

网友(点评):
最后通过图谱找到了最优解,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能模拟出反着的D型轨迹。不知道要怎么调整才能出现正的D行轨迹。

你把机架围绕竖直轴转180度,看过去就是正D吧,D字相对于机架的位置好像改变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能模拟出反着的D型轨迹。不知道要怎么调整才能出现正的D行轨迹。

机构反过来放嘛

网友(点评):
嘿嘿,大侠说的是。

网友:
虽然我啥都不懂,不过这两天刚在书上看到一个这类机构,截个图供大侠参考

网友:
这个双作用凸轮控制输送杆走的是D形轨迹,不过机构稍微有点复杂

网友(点评):
大侠,这是出自那本书的呢?

网友(点评):
机构设计实用构思图册,第50例。

网友(2014-03-30):
本人专门开发连杆机构给轨迹综合软件,大部分能走

网友(2014-05-07):
可以查阅四连杆运动轨迹图谱,具体名称记不清了,可到图书馆查一下,应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书,是横的8开本。书中可以查到各种四连杆各个杆的运动轨迹图,可根据你的需要来查找。

网友(点评):
是的,已经查到了!谢谢!

网友C:
你这模拟是靠什么软件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模拟是靠什么软件做到的?

SW的运动跟踪

网友(2014-06-28):
虽然当时没有看到你的贴子 但是还是要说一句 我做过一个连杆机构 也是300的D字形轨迹 是曲柄连杆的还有运动仿真 可惜不会发视频 唉 查的也是那本厚厚的连杆图谱曲线书  付张图片吧

网友D:
补一个GIF 临时做的 第一次做 不太好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水平运动的线速度是不是比圆弧段的线速度快?

网友:
契贝谢夫四杆机构能够走D字形轨迹!

网友:
要设计出来还很多知识要学习啊,深奥

网友:
不如用凸轮结构

网友:
这水平应该是研究生的水平吧,佩服!

网友(点评):
这个也太复杂了

网友E(2015-12-30):
LZ是怎么弄得后来,是反着往上靠的还是用插值点列矩阵方程求出来的? 取了几个点啊

网友:
连杆送料机构走的事D字形,看看能不能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怎么弄得后来,是反着往上靠的还是用插值点列矩阵方程求出来的? 取了几个点啊

轨迹反靠,调参数。没有正面去解。不会算,太麻烦。用的轨迹图谱

网友(点评):
感谢楼主!我也下了那本图谱,看来正向设计确实比较难了。

网友(2016-04-22):
长知识了!

网友(2016-06-11):
引用 网友D:
补一个GIF 临时做的 第一次做 不太好

能不能给我看看你做的这个的资料

网友:
若是真是做机构,建议用凸轮,要是用来做分析研究的话,建议多查点相似的资料,看有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网友:
凸轮机构好确定数值轨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一个GIF 临时做的 第一次做 不太好

没有,是仿真的问题而已

网友(2020-09-12):
您好,刚逛帖子看到您关于连杆机构综合的评论,方便把连杆综合软件分享一下吗,本人机械专业不太懂编程,望分享十分感谢,qq1132982756

网友(2021-07-20):
这个帖子对我有用

网友(2022-03-25):
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