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铜的几个简单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12):
1、常用的黄铜棒、黄铜板9(比如H62的)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是否不标“ZH”就是拉制的?铜板呢?
2、黄铜板内有存在硬点(比铜本身硬的颗粒杂质)的可能么?有的话可能是什么杂质?
3、如果黄铜材料内有硬点,可以用无损探伤检测出来么?用哪种检测方式?
问以上问题俺感觉有点小白,不过对有色金属的生产不是很了解,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回答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加工工艺不一样

网友:
黄铜是比较活跃的有色金属,不像黄金不易氧化,在普通环境下,黄铜也是会氧化的!

网友A:
1.电炉出毛坯后用拉丝机拉制
2.废铜熔炼时留下的杂质,小厂没有专业的分离设备,所以杂质也会比较多。应该是铁或者砂石之类的。
3.在我的认知范围里,还无法检测其内部杂质

如果对杂质问题很敏感,只要去买大厂的材料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炉出毛坯后用拉丝机拉制  2.废铜熔炼时留下的杂质,小厂没有专业的分离设备,所以杂质也会比较多。应该 ...

多谢大侠指点,那铜板是热轧还是冷轧的?是都有还是只有热轧没有冷轧呢

网友(点评):
铜分冷热轧?你还是去百度先弄清楚冷热轧的概念,目的,意义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