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40Cr,长度250,直径34的孔,有发颤现象

楼主(2013-11-13):
以客户问的,不懂车床,发上来社区兄弟们看看,
加工材质:40Cr
直径  34加工至35(孔)
长度250
问题:发颤

网友:
编辑掉,编辑掉……

网友(点评):
都说是孔了

网友(点评):
呃,疏忽,没看到“孔”字,汗一个

网友:
带锥度的轴,40鉻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直径越加工越大?

不好意思,是加工孔

网友B:
你看是不是刀具钝了···· 40Cr的材质还不算太硬·····34加工到35才1MM的余量 应该很轻松···

网友C:
刀具问题多数,你的材料调质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是不是刀具钝了···· 40Cr的材质还不算太硬·····34加工到35才1MM的余量 应该很轻松···

太长了,250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具问题多数,你的材料调质了没??

这个没问,反正他说不硬

网友(点评):
没弄清情况,问不出甲乙丙丁

网友D:
        主要是刀具的悬伸太长引起的刀具刚性不足。要么提高刀杆刚性,这个成本最大,一根防震杆价格不菲。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降低切削力,使现有刀杆的刚性能承受。可以通过以下几点调整:
        1.改变刀具的主偏角,建议用93或者95度左右的主偏角。
        2.使用正前角并带后角的刀片。
        3.使用刀尖角较小的刀片,比如55度D型刀片。
        4.尽量小的刀尖R角,建议0.4左右。
        5.使用锋利的槽型和涂层。
        6.使用研磨精度等级的刀片。
        7.合理调配切削参数,低线速度小切深低进给。
        综上所述,刀杆用25直径的93度左右主偏角,刀片用DCGT11T304的锋利槽型的PVD涂层刀片,线速度建议60至80左右,进给0.1左右,切深0.5左右。

网友(点评):
绝对的是防震刀杆,10倍镜加工根本不是调整你下列说的可以达到的。

网友(点评):
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多尝试。当然,我没把握一定能成,但是也没把握说一定就不行。多试试吧,玩新东西要舍得花时间尝试不同的工艺方案切削参数,试多了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刀具的悬伸太长引起的刀具刚性不足。要么提高刀杆刚性,这个成本最大,一根防震杆价格不菲。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先观察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