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MADA折弯刀具是做什么用的?工博会看到的

楼主(2013-11-13):
您好,请教一个问题,附件这张图片是我在今年上海工博会上拍到的,这是AMADA的折弯刀,不知道这个刀具是做什么用的,请教一下。谢谢。

谢谢 好运哦

网友:
这是刀具吗?见识一下

楼主:
这是AMADA的折弯机刀具,不知道怎么用的。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左边两个刀用来折向内翻边的封闭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两个刀用来折向内翻边的封闭盒。

折刀让位示意

楼主:
对,谢谢你,还有没有别的用途呢?

网友:
有没有设备折弯视频?它与普通刀具的区别就是有一部分是可活动的

网友:
便于零件的取出

楼主:
感谢 5楼 6楼 WUHANLIST 的讲解,问了做刀具的厂家,确实是这样用的,让位用的。6楼的图非常详细,当折好提起上模的时候,侧边可以滑下来,这样就可以顺利提起让位了。有意思。
让位示意图如下:

网友:
这个东西叫做边模。以往的这种模具一般都做成整体式的,像这种可以滑动的设计还是第一次见到。在看到楼上的解说之前,我还以为可以滑动的那块是为了方便更换的。因为这个模具在长期使用以后,其边角端容易变形向上翘起,从而影响端部折弯角度。现在明白了更多的用途,就是方便盒型工件的放入和取出。但这样的设计势必要加大压力板的开放高度,而且滑动的那块模具在与板料接触以后会产生滑动摩擦,这样可能会加剧模具的磨损,不知道实际应用效果如何。
如果是为了方便更换边角端的话,那也可以直接做成固定装配的。但如果只是为了方便工件的放入和取出而将模具设计成这般模样,我个人认为没这个必要。我做过折弯的,盒型折边工件的放入取出其实并不麻烦。

网友:
折边角用的我们用的是线切割割好的

网友:
不是很懂 不过也学习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