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样对点坐标、距离、面积和某个对象质量特性进行查询

楼主(2013-11-13):
如何对点坐标、距离、面积和某个对象质量特性进行查询
点坐标查询
   “id”命令用于查询指定点的坐标值。该命令的调用方法为:
   工具栏:“Inquiry(查询)”→
   菜单:【Tool(工具)】→【Inquiry(查询)】→【IDPoint(点坐标)】
   命令行:id
   使用“id”命令后AutoCAD将给出指定点的X、Y和Z坐标值。
   说明“id”命令可透明地使用。
距离查询
8.2.1距离查询的功能和使用
   “dist”命令用于计算空间中任意两点间的距离和角度。该命令的调用方法为:
   工具栏:“Inquiry(查询)”→
   菜单:【Tool(工具)】→【Inquiry(查询)】→【Distance(距离)】
   命令行:dist(或别名di)
8.2.2距离查询命令详解
   调用“dist”命令后,根据提示分别指定第一点和第二点,查询结果包括表8-1中所示各项。
表8-1DIST命令查询内容
项目
含义
Distance(距离)
两点之间的三维距离
AngleinXYPlane
(XY平面中倾角)
两点之间连线在XY平面上的投影与X轴的夹角
AnglefromXYPlane(与XY平面的夹角)
两点之间连线与XY平面的夹角
DeltaX(X增量)
第2点X坐标相对于第1点X坐标的增量
DeltaY(Y增量)
第2点Y坐标相对于第1点Y坐标的增量
DeltaZ(Z增量)
第2点Z坐标相对于第1点Z坐标的增量
   说明“dist”命令可透明地使用。
   专家指定系统变量DISTANCE中存储了“dist”命令最后一次的测量结果。
面积查询
8.3.1面积查询的功能和使用
   AutoCAD中的面积查询命令可以计算一系列指定点之间的面积和周长,或计算多种对象的面积和周长。此外,该命令还可使用加模式和减模式来计算组合面积。
   “area”命令的调用方法为:
   工具栏:“Inquiry(查询)”→
   菜单:【Tool(工具)】→【Inquiry(查询)】→【Area(面积)】
   命令行:area(或别名aa)
8.3.2面积查询命令详解
   AutoCAD通过两种形式来使用“area”命令,(如图8-1所示)。
   (1)调用“area”命令后,根据提示指定一系列角点,AutoCAD将其视为一个封闭多边形的各个顶点,并计算和报告该封闭多边形的面积和周长。
   (2)调用“area”命令后,根据提示某个对象,AutoCAD将计算和报告该对象的面积和周长;可被“area”命令所使用的对象包括圆、椭圆、样条曲线、多段线、正多边形、面域和实体等。

   注重在计算某对象的面积和周长时,假如该对象不是封闭的,则系统在计算面积时认为该对象的第一点和最后一点间通过直线进行封闭;而在计算周长时则为对象的实际长度,而不考虑对象的第一点和最后一点间的距离。
   在通过上述两种方式进行计算时,均可使用“加(Add)”模式和“减(Subtract)”模式进行组合计算。
   (1)Add(加):使用该选项计算某个面积时,系统除了报告该面积和周长的计算结果之外,还在总面积中加上该面积。

(2)Subtract(减):使用该选项计算某个面积时,系统除了报告该面积和周长的计算结果之外,还在总面积中减去该面积。
   例如图8-2中所示,图A中在加模式下选择对象一,在减模式下选择对象二,则总面积为对象一和对象二之间部分。图B中分别在加模式下选择对象一和对象二,则总面积为面积一和面积二之和。

   专家指点系统变量AREA存储由“area”命令计算的最后一个面积值。系统变量PERIMETER存储“area”、“dblist”和“list”命令计算的最后一个周长值。
质量特性查询
8.4.1质量特性查询的功能和使用
   AutoCAD中的质量特性查询命令可以计算并显示面域(Region)或实体(Solids)的质量特性,如面积、质心和边界框等。关于实体请参见第22章。
   该命令的调用方法为:
   工具栏:“Inquiry(查询)”→
   菜单:【Tool(工具)】→【Inquiry(查询)】→【Region/MassProperties(质量特性)】
   命令行:
8.4.2质量特性查询命令详解
   调用“massprop”命令后,根据提示可指定一个或多个面域对象,报告结果包括表8-2中所示各项。
表8-2MASSPROP命令查询内容
项目
含义
Area(面积)
面域的封闭面积
Perimeter(周长)
面域的内环和外环的总长度
Boundingbox(边界框)
边界框是包含所选对象的最小的矩形,系统将给出边界框左下角和右上角的坐标
Centroid(质心)
面域质量中心点坐标
Momentsofinertia(惯性矩)
计算公式为:面积惯性矩=面积×半径×半径
Productofinertia(惯性积)
面域的面积惯性积
Radiiofgyration(旋转半径)
旋转半径也用于表示实体的惯性矩,计算公式为:
旋转半径=(惯性积/物体质量)1/2
PrincipalmomentsandX-Ydirectionsaboutcentroid
(主力矩和质心的X、Y、Z轴)
面积的主力矩和质心的X、Y、Z轴
   AutoCAD还答应用户将MASSPROP命令的查询结果写入到文本文件中,显示查询结果的最后系统将给出提示:
       Writeanalysistoafile?[Yes/No]<N>:
   假如用户选择Yes,则系统进一步提示输入一个文件名,并将结果保存在该文件中。
   注重对于一个没有处于XY平面上的面域对象,“massprop”命令将不显示惯性矩、惯性积、旋转半径以及主力矩和质心的X、Y、Z轴等信息。
来源:CAD怎样对点坐标、距离、面积和某个对象质量特性进行查询
http://www.70.com/bbs/thread-19892-1-1.html

网友(2015-03-25):
不错,面积命令我还是现在才知道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