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角度怎么加工?

楼主(2013-11-13):
请帮帮忙1

网友:
一般角度成形铣刀就可以了,或是立铣刀用宏铣

网友:
同意楼上,线切割也行

网友(点评):
此角度是个圆弧的,最直接cnc加工最快

网友:
线切割做的准确。

网友:
这个角度很难加工。估计是画图的人不懂工艺搞出来的。

网友:
实际上就是以75度线绕R850的弧线形成的一个锥面

网友:
楼上正解,单件加工中心爬出来,量多定成型刀用加工中心铣出来。

网友:
做一个15°的坡面工装,把工件夹持在上面,在加工中心、数控铣床、或线切割上加工R850

网友:
8楼的做法好。

网友:
将工件底部垫起,用五轴加工中心加工,很轻松

网友(点评):
多大的阵仗啊,还五轴,大材小用了。

网友:
做15度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