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的表面喷涂处理,UV七分消光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13):
请教下,钣金件的表面喷涂处理,UV七分消光是什么意思

网友:
UV指紫外光固化漆。消光是不反光。

网友A:
光线投射到物体的表面会发生光线的反射,物体表面对光线的反射能力称为光泽。不同物体表面的光泽不一样,衡量物体表面对光线反射能力的大小,称为光泽度。光泽度用百分数表示。物体表面的光泽度越高,它反射光线的能力就越强,亮度也就越高。光泽度的大小通过电光泽仪进行测定。根据光泽度的大小,可以将涂料分为亮光、亚光、无光等几种。
结合涂膜表面光泽产生的机理和影响光泽的因素,人们认为消光就是采用各种手段,破坏涂膜的光滑性,增大涂膜的表面微观粗糙度,降低涂膜表面对光线的反射。可以分为物理消光和化学消光两种方式。物理消光的原理为:,加入消光剂,使涂料在成膜过程,表面产生凹凸不平,增大对光的散射和减少反射。化学消光是靠在涂料中引入一些例如聚丙烯接枝物质类能吸收光线的结构或基团来获得低光泽。
所以UV7分消光,就是光洁度为3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线投射到物体的表面会发生光线的反射,物体表面对光线的反射能力称为光泽。不同物体表面的光泽不一样,衡 ...

好的  十分感谢!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