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加工中心综合性能比较好?最近想买

楼主(2013-11-13):
大家好:我最近想进一台加工中心,能加工800左右的工件。请问大家那家的加工中心综合性能比较好?大体的价格是多少。谢谢

网友:
米克朗 德玛吉  马扎克都可以,价格的话你得看具体型号

网友:
丛性价比来说应该台湾的床子是可选的。把你的需求说清楚,有多少预算,大把的机床可以选择。

网友A:
你要把机床定位说清楚,倾向进口还是国产的。你的工件精度、节拍要求说清楚才好帮你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机床定位说清楚,倾向进口还是国产的。你的工件精度、节拍要求说清楚才好帮你推荐

30万左右的,精度0.02以内的。我是第一次买也说不怎么清楚。

网友(点评):
30万左右能加工800左右工件的只能考虑国产的

网友:
我朋友卖过一台2手进口翻新机,算上今年用了快3年了,比一般的国产机子精度还要好,床身用的是牧野的,伺服好像用的是三菱,系统是法兰克的

网友(点评):
“伺服好像用的是三菱,系统是法兰克的”?这样是无法驱动的

网友:
楼主,如果你能 考虑买日本二手加工中心的话,请联系我吧。QQ:290042773,谢谢。

网友:
30万左右能加工800左右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