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客户要求做一台电机,请教材料力学分析

楼主(2013-11-13):
刚工作不久,电机结构设计,之前一直在画图,准确来说是抄图,改几个尺寸长度,直径什么的。偶尔会被要求用三维软件画出改型设计之后的电机各个零部件以及组装后的效果图,从而了解电机的结构以及设计方法。

最近客户要求做一台电机,要空心轴,驱动叶轮的,当然公司是有完全可以做出来的。领导的意思是叫我试着研究下用三维软件来做下分析,看看轴可有问题,至于结果什么的他也不在乎,相当于给我出个小考题,仅此而已。

用软件做分析我也会做,但是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学好材料力学,一直没有弄清楚应力、强度什么的,求指教对于不同的零件,该分析它的哪些东西。

网友A:
当材料在外力作用下而又不产生惯性移动时,它的几何 形状和尺寸将发生变化,这种 形变就称为 应变。材料发生 形变时内部产生了大小相等但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抵抗外力.把分布内力在一点的集度称为应力。
金属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抵抗永久变形和断裂的能力称为强度。强度是衡量零件本身承载能力(即抵抗失效能力)的重要指标。
用软件做分析,学习不好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到时候你计算的结果对不对你都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材料在外力作用下而又不产生惯性移动时,它的几何 形状和尺寸将发生变化,这种 形变就称为 应变。材料发生 ...

多谢指教,前面的总结很易懂,后面的那句话太对了,分析出来我确实不清楚结果是否正确,最近把材料力学书找出来看,看不懂的找不到人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