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里面的零件叫什么,应该怎样加工出来呢?

楼主(2013-11-13):
这图里面的零件叫什么,应该怎样加工出来呢? 或者已经有现成的设计说明书的话联系我,谢谢!!

网友:
楼主自己看书吧

网友:
一般不是标准件       可能是焊接后加工  在发黑

网友:
得看一下材质、产量、使用工况:
单件小批量》加工中心
大批量》精铸后加工

网友A:
应该是支撑类零件,没有公差和形位公差,具体啥用说不上来;可铸造可焊接,具体工艺由于图不完善,不好说。这应该是学生娃们书上的图

网友:
像个关节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支撑类零件,没有公差和形位公差,具体啥用说不上来;可铸造可焊接,具体工艺由于图不完善,不好说。 ...

老师就给了这图纸,说做课程设计,然后要求说是大批生产的. 他也没说这是什么零件,所以都不知道该怎么设计,怎样加工,求教!!

网友:
首先确定材料,生产纲领是大批量,可以是铸造、模具生产、焊接等方案,然后根据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确定加工工艺,大批量生产还需要设计专用夹具、量具、刃具等。

网友:
这个应该叫轴削支撑座,一般材料是中碳的,一:浇铸.二:上夹具先把基准面加工出来.三:各个平面加工.四:打孔.五:上机床精加工,这个是初步的低成本生产

网友:
这种东西加工的方法就很多种了

一般用在一些旋转装置的关节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