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关于减速结构的难题,希望大家帮忙

楼主(2013-11-13):
现有电机转速735转/分,要同时实现两个变速:200转/分,20转/分。要求:结构简单紧凑,传递功率高,寿命长。我想到的思路是通过一根过渡轴来实现变速,现在问题是735至200转速比较容易实现,但是200至20转速齿轮直径太大,中心距大。哪位高人有更好的结构,请指点。使用环境干式传动

网友:
个人感觉可以用涡轮蜗杆,可是你的加工费用数目很不乐观啊

网友:
"200至20转速齿轮直径太大,中心距大"理论上是可以用一系列较小的齿轮去减小齿轮直径并保证中心距的,去看看定轴轮系的应用

网友:
可以参考行星轮结构

网友:
红色的齿轮实线时为介轮,属于一级传动。拨到虚线位置时,和二轴就接合到一起了,就成了2级传动。不明白的加我1554828628.

网友:
工作功率要求大吗?如果不大可以考虑用变频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沉了?

谢谢你的建议,茅塞顿开。

网友(点评):
原来还在!

网友:
用三环减速机啊,速比大,效率也不错,就是贵了点

网友:
蜗杆涡轮呗,1::10

网友:
蜗杆蜗轮的减速机的传递效率较低,还是选用行星轮,或多级齿轮传动较好

网友:
可以考虑谐波减速机,试试,不知道能适应你的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