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式输送机的跑偏问题

楼主(2013-11-1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关于皮带输送机跑紧不跑松的问题,为什么输送带会向紧的一侧方向移动,请哪个大侠力学分析下。。。

楼主:
还有一个是为什么跑高不跑低 ,请大家积极回答  在线等啊

网友:
这两个问题好像是一个问题,摩擦力分布不均,紧的位置说明带轮与皮带之间压力大结果是摩擦力大,松的位置说明带轮与皮带之间压力小结果是摩擦力小,这种情况对于皮带中心就产生了力矩差,皮带往摩擦力大的方向跑,也就是往紧的方向跑,也就会高处跑

网友(点评):
一些带轮做成中间鼓边缘低的棒槌状,就是让皮带往鼓的位置跑,即使人为的把皮带拉斜,转一圈还是跑回正常位置

网友(点评):
带轮这种形状的都可以自动调整回来

网友(点评):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皮带中心做导向条,可以避免跑偏的问题

网友:
百度一下:
皮带机跑偏的原因:皮带机跑偏的直接原因有两个:其一,输送带两侧所受的驱动力不平衡;其二,托辊或滚筒对输送带产生侧向力。
1、导致皮带两侧受力不平衡的因素很多:(1)皮带机的张紧装置安装误差导致输送带两侧所受张力不一致引起输送带跑偏,张紧装置安装或调节不当是导致皮带两侧受力不一致的最基本的原因。(2)输送带接头不平直引起的跑偏。皮带硫化接头接偏或皮带本身不直,造成皮带两边张力不均匀,皮带往张紧力大的一边跑偏,在皮带接头或皮带不直处跑偏最严重。(3)输送带松弛引起的跑偏。输送带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拉伸使皮带产生永久变形或老化,会使皮带的张紧力下降皮带松弛,造成皮带内部应力分布不均匀,也会引起皮带不同程度的跑偏现象。(4)物料分布不均匀引起的跑偏。如果皮带空转时不跑偏,重负荷运转就跑偏,说明物料在皮带两边分布不均匀。这种跑偏是皮带机实际使用过程中最常见的,物料分布不均主要是物料下落方向和位置不正确引起的,如果矿料偏到左侧,则皮带向右跑偏;反之亦然。(5)滚筒、托辊对皮带两侧摩擦力不平衡,导料槽两侧的橡胶板压力不均匀造成皮带两边运行的驱动力和阻力不一致,引起皮带跑偏。(6)滚筒、托辊粘料引起的跑偏。皮带机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物料具有一定的粘性,部分会粘沾在滚筒和托辊上,使得滚筒或托辊局部筒径变大,引起皮带两侧张紧力不均匀,造成皮带跑偏。此因素引起的跑偏一般发生在短距离的皮带输送中。
2、输送带受到托辊或滚筒产生的侧向力致使跑偏:(1) 滚筒、托辊安装位置不正,皮带在运行时会受到侧向力。承载托辊安装位置与输送机中心线的垂直度误差较大,或滚筒轴线与皮带机中心线垂直度误差过大,导致皮带在承载段向一侧跑偏。在改向滚筒、托辊安装位置处跑偏最严重,且不论承载段还是回程段越往前跑偏越轻。但是驱动滚筒倾斜引起的跑偏将使得跑偏越来越严重。(2)机架变形引起的跑偏。机架歪斜包括机架中心线歪斜和机架两边高低倾斜,这两种情况都会使皮带受到侧向力,从而造成严重跑偏,并且很难调整。
另外,皮带机在运行时的机械振动是不可避免的,在皮带运行速度越快时,振动越大,造成的皮带跑偏也越大。在皮带机中,托辊的径向跳动引起的振动对皮带跑偏影响最大。
皮带机跑偏的常见处理方式
对于皮带机的跑偏现象,需采取相应的对策来进行调整,关键在于消除输送带两侧所受的驱动力不平衡及皮带受到侧向力等因素。对安装误差引起的跑偏,首先要消除安装误差;对皮带接头该重接的重接;对变形机架进行整形,严重的必须重新安装。对运行中的跑偏,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1、调整托辊组
皮带机的输送带在整个皮带运输机中部跑偏时,采取调整托辊组的位置来调整跑偏,为了方便调整,托辊支架两侧安装孔加工成长孔。具体方法如图3所示,输送带偏向A侧,则A侧的托辊组朝皮带运行方向前移,或B侧的托辊组后移。这种方法可消除由于机架歪斜、矿料分布不均、振动等引起的皮带机跑偏。
2、调整驱动滚筒与改向滚筒位置
滚筒的调整是皮带机跑偏调整的重要环节。皮带运输机中所有滚筒的安装位置轴线必须垂直于皮带机长度方向的中心线,若偏斜过大必然发生跑偏。对于皮带机头部的滚筒,若输送带向滚筒的A侧跑偏,则A侧的轴承座应当向前移动或B侧的轴承座向后移动,实现输送带A侧放松或B侧张紧。尾部滚筒的调整方法与头部滚筒刚好相反。由于传动滚筒的调整距离有限,通常情况下,将传动滚筒轴心线调整至与皮带机长度方向垂直后利用螺旋拉紧装置或重锤拉紧装置来调整尾部改向滚筒轴承座的位置。此方法可有效消除皮带松弛、机架歪斜引起的皮带跑偏。
3、安装调心托辊组
输送带在整个皮带运输机中部跑偏时常采用安装调心托辊组防偏,其防偏原理是采用托辊在水平面内转动阻挡或产生横向推力使皮带自动向心达到调整皮带跑偏的目的。一般在皮带运输机总长度较短时或皮带运输机双向运行时采用此方法比较合理,原因是较短皮带运输机更容易跑偏并且不容易调整。而长皮带运输机最好不采用此方法,因为调心托辊组的使用会对皮带的使用寿命产生一定的影响。
4、张紧处的调整
根据张紧形式可分为:重锤式张紧(包括尾部重锤式张紧和中部重锤式张紧),机械式张紧(一般为螺旋张紧)。重锤张紧处上部的两个改向滚筒除应垂直于皮带长度方向以外还应垂直于重力垂线,即保证其轴中心线水平。使用螺旋张紧时,张紧滚筒的两个轴承座应当同时平移,以保证滚筒轴线与皮带纵向方向垂直。具体的皮带跑偏的调整方法与滚筒处的调整类似。
5、转载点处落料位置对皮带跑偏影响的调整
在皮带机输送系统中转载点处物料的落料位,置对皮带的跑偏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两条皮带机在水平面的投影成垂直方向时影响更大。通常应当考虑转载点处上下两条皮带机的相对高度。相对高度越低,物料的水平速度分量越大,对下层皮带的侧向冲击也越大,同时物料也很难居中。使在皮带横断面上的物料偏斜,最终导致输送带跑偏。如果物料偏到右侧,则皮带向左侧跑偏,反之亦然。在安装过程中在允许条件下应尽可能地加大两条皮带机的相对高度。同时,上下漏斗、导料槽等件的形状与尺寸应该认真设计。一般导料槽的宽度为皮带宽度的2/3左右比较合适。另外,为减少或避免皮带跑偏可增加挡料板阻挡物料,改变物料的下落方向和位置。

网友(点评):
很详细了。

网友:
你这个说法有问题,我了解过很多资料,也问过一些师傅,都说是往松边跑,楼主最好再核实一下跑紧不跑松的说法,另外像你说的问题网上能找到一些资料的,像百度文库类似的,

网友:
腰鼓形的我也问过厂家,只要能符合你们输送机的使用要求也可以用,我做的是一款小的输送带覆沙机,所以没有尝试。

网友:
皮带机皮带跑偏调整方法
    带式输送机作为连续散装物料的运输机械,在搅拌、破碎及筛分设备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输送机在运输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经常会出现胶带跑偏现象,这不仅会引起漏料、设备的非正常磨损与损坏,降低生产率,而且会影响整套设备的正常工作。因此,正确判断出胶带跑偏的原因并及时予以排除,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造成输送机胶带跑偏的根本原因是:胶带所受的外力在胶带宽度方向上的合力不为零或垂直于胶带宽度方向上的拉应力不均匀而引起的。由于导致胶带跑偏的因素很多,故应从输送带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使用及维护等方面来着手解决胶带的跑偏现象,使得输送机能够顺利地为生产服务。(1)传动滚筒或机尾滚筒两头直径大小不一;(2)滚筒或托辊表面有煤泥或其他附着物;(3)机头传动滚筒与尾部滚筒不平行;(4)传动滚筒、尾部滚筒轴中心线与机身中心线不垂直;(5)托辊安装不正;(6)给料位置不正;(7)滚筒中心不在机身中心线上;(8)输送带接头不正或输送带老化变质造成两侧偏斜;(9)机身不正。从受力分析的角度分为三种:第一种,皮带两侧张力不平衡;第二种,滚筒、托辊产生与皮带中心线偏斜的应力(即:侧向力);第三种,滚筒、托辊对皮带两侧摩擦力不平衡。
    在实践中,总结出胶带的跑偏规律是:
“跑松不跑紧”即:如果胶带两侧的松紧度不一样,则胶带向松的一侧跑偏。
“跑后不跑前”即:如果托辊支架等装置没有安放在胶带运行方向的垂直截面上,而是一端在前,一端在后(沿胶带运行方向),则胶带会向后端跑偏。
“跑大不跑小”即:滚筒与托辊两侧直径大小不一,输送带运行过程中就会向大的一侧跑偏。
“跑高不跑低”即:支承装置造成输送带两侧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输送带运行中便向高的一侧跑偏。
 辊面做成腰鼓形,中间直径大约要比两端直径大出2mm,均匀过渡,它有自回中能力,当然,需要输送带有一定的弹性。
调整胶带跑偏的方法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
1.调整张紧机构法:
    皮带张紧处的调整是皮带运输机跑偏调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重锤张紧处上部的两个改向滚筒除应垂直于皮带长度方向以外还应垂直于重力垂线,即保证其轴中心线水平。使用螺旋张紧或液压油缸张紧时,张紧滚筒的两个轴承座应当同时平移,以保证滚筒轴线与皮带纵向方向垂直。具体的皮带跑偏的调整方法与滚筒处的调整类似。该方法可有效消除皮带松弛、机架歪斜引起的皮带跑偏。
2.调整托辊支架法:
    胶带在整个输送机中部跑偏时,可调整托辊支架来调整跑偏。在制造托辊支架时,两侧安装孔都应加工成长条孔,以便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法是皮带偏向哪一侧,将托辊支架的哪一侧朝皮带前进方向前移,或将托辊支架的另外一侧向后移。如下图所示:胶带向上方向跑偏,则托辊支架的下位处应当向左移动,托辊支架的上位处向右移动。对较长的皮带机系统,调整托辊支架是非常有效地。
调整改向滚筒法
    改向滚筒的调整是胶带跑偏调整的重要环节。因为一条胶带输送机至少有2个滚筒,所有滚筒的安装位置必须垂直于胶带输送机长度方向的中心线,若偏斜过大必然发生跑偏。其调整方法与调整托辊支架类似,对于头部驱动滚筒,如胶带向滚筒的右侧跑偏,则右侧的轴承座应当向前移动,反之,则左侧的轴承座应当向前移。相对应的也可将右侧轴承座后移。而尾部改向滚筒的调整方法与头部驱动滚筒刚好相反,调整方法下图所示,经过反复调整直到胶带调到较理想的位置。
调整机架法
     输送机机架两侧高低不一时,在载料运行中,胶带则会向机架低的一侧倾斜,这时应重新调整机架,使机架保持水平便可避免此类跑偏。此外将托辊组支架加垫片调平,也能达到纠偏的目的。
安装调偏托辊法
    若在输送机上安装两组自动调心托辊(平辊或槽辊),即可自动纠正胶带的跑偏现象。例如:当胶带跑偏与某一侧小档辊出现磨檫时,该侧的支架便会沿胶带的运行方向前移,另一侧即相对地向后移动,此时胶带就会向后移动的档辊一侧移动,直至回到合适位置。
3.安装限位立辊法
     如果胶带总向一侧跑偏,可在跑偏侧的机架上安装限位立辊,这样,一方面可使胶带强制复位,另一方面立辊可减少跑偏侧胶带的拉力,使胶带向另一侧移动。
4.调整传动滚筒与改向滚筒位置
     传动滚筒与改向滚筒的调整是皮带跑偏调整的重要环节。因为一条皮带运输机至少有2到5个滚筒,所有滚筒的安装位置必须垂直于皮带运输机长度方向的中心线,若偏斜过大必然发生跑偏。对于头部滚筒如皮带向滚筒的右侧跑偏,则右侧的轴承座应当向前移动,皮带向滚筒的左侧跑偏,则左侧的轴承座应当向前移动,相对应的也可将左侧轴承座后移或右侧轴承座后移。尾部滚筒的调整方法与头部滚筒刚好相反。调整方法见图2。由于传动滚筒的调整距离有限(10-30mm),通常情况下,我们将传动滚筒轴心线调整至与皮带机长度方向垂直后,主要靠螺旋拉紧装置或重锤拉紧装置来调整尾部改向滚筒轴承座的位置,要经过反复调整,直到皮带调到较理想的位置。此方法可有效消除皮带松弛、机架歪斜引起的皮带跑偏。
5.清除粘物法
    如果滚筒、托辊的局部上粘有物料,将使该处的直径增大,导致该处的胶带拉力增加,从而产生跑偏。应及时清理其表面粘附的物料,同时应调整好空段位的弹簧清扫器,将物料及时清除。
6.调整重力法
    如果胶带在空载时跑偏,而重载时总向一侧跑偏,说明胶带已出现偏载。应调整接料斗或输送机的位置,使物料卸料点保持在胶带的中心位置上,最好使所卸物料的方向与胶带运行方向一致,或采用缓冲托辊代替普通托辊,或增加托棍组,缩小托棍组间隔的距离,以防止其跑偏。
7.调整胶带法
    胶带使用时间长易产生老化变形,边缘磨损严重或胶带接缝不平行等现象,使胶带两侧的拉力不一致,也会引起胶带跑偏,应重新修整或更换胶带。
8.安装自动纠偏装置法
    在输送机上安装一自动纠偏装置,以防止胶带跑偏。
总之,对于带式输送机胶带的跑偏现象,要根据不同的跑偏情况来采取不同的调整方法,同时,在调整胶带跑偏时不可急于求成,应慢慢调整,微调时细心观察,掌握皮带跑偏的规律,就能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9.现场处理方法
(1)自动托辊调偏:当输送带跑偏范围不大时,可在输送带跑偏处,安装调心托辊。
(2)单侧立辊调偏:当输送带始终向一侧跑偏,可在跑偏的一侧跑偏范围内加装若干立辊,使输送带复位。
(3)适度拉紧调偏:当输送带跑偏忽左忽右,方向不定时说明输送带过松,可适当调整拉紧装置以消除跑偏。
(4)调整滚筒调偏:输送带在滚筒处跑偏,检查滚筒是否异常或窜动,调整滚筒至水平位置正常转动,消除跑偏。
(5)校正输送带接头调偏:输送带跑偏始终一个方向,而且最大跑偏处在接头处,可校正输送带接头与输送带中线垂直消除跑偏。
(6)垫高托辊调偏:输送带跑偏方向、距离一定,可在跑偏方向的对侧垫高托辊若干组,消除跑偏。
(7)调整托辊跑偏:输送带跑偏方向一定,检查发现托辊中线与输送带中线不垂直,就可调整托辊,消除跑偏。
(8)消除煤泥调偏:输送带跑偏点不变,发现托辊、滚筒粘着煤泥,就要消除煤泥调偏。
(9)校正给料跑偏:输送带轻载不跑偏,重载跑偏,可调整给料重量及位置消除跑偏。
(10)校正支架调偏:输送带跑偏方向、位置固定,跑偏严重,可调节支架的水平和垂直度,消除跑偏。
  2.安装调心托辊组 调心托辊组有多种类型如中间转轴式、四连杆式、立辊式等,其原理是采用阻挡或托辊在水平面内 方向转动阻挡或产生横向推力使皮带自动向心达到调整皮带跑偏的目的。一般在皮带输送机总长度较短时或皮带输送机双向运行时采用此方法比较合理,原因是较短皮带输送机更容易跑偏并且不容易调整。而长皮带输送机最好不采用此方法,因为调心托辊组的使用会对皮带的使用寿命产生一定的影响。
    3.调整驱动滚筒与改向滚筒位置 驱动滚筒与改向滚筒的调整是皮带跑偏调整的重要环节。因为一条皮带输送机至少有2到5个滚筒,所有滚筒的安装位置必须垂直于皮带输送机长度方向的中心线,若偏斜过大必然发生跑偏。其调整方法与调整托辊组类似。对于头部滚筒如皮带向滚筒的右侧跑偏,则右侧的轴承座应当向前移动,皮带向滚筒的左侧跑偏,则左侧的轴承座应当向前移动,相对应的也可将左侧轴承座后移或右侧轴承座后移。尾部滚筒的调整方法与头部滚筒刚好相反。调整方法。经过反复调整直到皮带调到较理想的位置。在调整驱动或改向滚筒前最好准确安装其位置.
 1.1安装时引起的皮带跑偏:
 皮带机的安装质量的好坏对皮带跑偏的影响最大,由安装误差引起的皮带跑偏最难处理,安装误差主要是:
 1.1输送带接头不平直。造成皮带两边张力不均匀,皮带始终往张紧力大的一边跑偏,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调整传动滚筒或改向滚筒的两边的张紧力来消除,对调整不过来的就必须对皮带接头重接;
 1.1机架歪斜。机架歪斜包括机架中心线歪斜和机架两边高低倾斜,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严重跑偏,并且很难调整。我们在一台非专业安装人员安装的皮带机试机时,皮带跑偏严重,通过测量就发现皮带机中心线歪斜,头尾调正后,中间部位的跑偏无论如何都纠正不过来。最后对机架重新进行安装才解决问题。
1.1导料槽两侧的橡胶板压力不均匀。由于橡胶板压力不均匀,造成皮带两边运行阻力不一致,引起皮带跑偏,这种情况的处理相对较容易,只要重新调整两侧橡胶板压力。
 1.2运行中引起的皮带跑偏:
 1.2滚筒、托辊粘料引起的跑偏:皮带机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铜精矿具有一定的粘性,部分矿粉会粘沾在滚筒和托辊上,使得滚筒或托辊局部筒径变大,引起皮带两侧张紧力不均匀,造成皮带跑偏。
 1.2皮带松弛引起的跑偏。调整好的皮带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皮带拉伸产生永久变形或老化,会使皮带的张紧力下降,造成皮带松弛,引起皮带跑偏。
 1.2矿料分布不均匀引起的跑偏。如果皮带空转时不跑偏,重负荷运转就跑偏,说明矿料在皮带两边分布不均匀。矿料分布不均主要是矿料下落方向和位置不正确引起的,如果矿料偏到左侧,则皮带向右跑偏;反之亦然。
 1.2运行中振动引起的跑偏。皮带机在运行时的机械振动是不可避免的,在皮带运行速度越快时,振动越大,造成的皮带跑偏也越大。在皮带机中,托辊的径向跳动引起的振动对皮带跑偏影响最大

2.负载试运转皮带跑偏的调整方法
设备通过空载试运转并进行必要的调整后进行负载试运转,目的在于检测有关技术参数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对设备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
加载方式   加载量应从小到大逐渐增加,先按20%额定负载加载,通过后再按50%、80%、100%额定负荷进行试运转,在各种负荷下试运转的连续运行时间不得少于2小时。
皮带空负荷调试完毕后,如受煤后发生跑偏,原因在于转载点处落料位置不正,此时尽量不要再对托辊组进行调整。转载点处物料的落料位置如果不正,因为物料的自重作用,落在皮带上的物料自动居中,处于托辊组中间。如果物料偏到右侧,则右侧皮带在物料作用下居中,皮带向左侧跑偏,反之亦然。为减少或避免皮带跑偏,可在转载点落料管内增加挡料板阻挡物料,改变物料的下落方向和位置。挡料板安装位置应尽可能靠下,有时物料运行轨迹远离落料管壁,因此挡板调整量有时需反复试验才能确定。

1. 1􀀁 带式输送机支架刚度的影响
带式输送机支架刚度对输送带跑偏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 在设计带式输送机时, 要保证输送带支架有足够的刚度, 以防止带式输送机工作时因钢结构受力变形过大而使输送带跑偏。
1. 2􀀁 带式输送机支架制作精度和安装误差的影响
( 1)带式输送机机头、机尾、中间支架等部件的制作精度对输送带跑偏有影响, 因此, 带式输送机的制作要严格保证符合图纸的制作要求, 防止由于支架的精度问题使得滚筒、托辊出现两侧高低不同而造成输送带跑偏。
( 2)带式输送机机架的安装精度对输送带跑偏也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带式输送机的安装也应严格按
照输送机的安装要求进行安装, 保证带式输送机机架的上表面水平度、立架竖直度等, 防止安装上滚筒或托辊以后由于两边高低不同而使输送带跑偏。
1. 3􀀁 输送带连接的影响
带式输送机若完成输送工作则需要将输送带连接成一个环形缠绕在滚筒、托辊等旋转体上, 当输送
带在连接成一个环形封闭带时, 带式输送机接口错位或输送带中心线不成一条直线(见图1( a) ) , 而是一个小于180􀀂的夹角或错位时, 在这种情况下,当输送带拉紧时会使输送带各部分受力不均或一侧拉紧另一侧起拱, 进而使得输送带产生跑偏现象。解决方法: 应尽量使得输送带接口处两边的输送带中心线呈一条直线且接口对齐(见图1( b) )。

1. 4􀀁 落料位置及方向对输送带跑偏的影响
落料位置和方向对输送带的跑偏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物料的落料位置相对于输送带的中心线有较大偏差或物料下落方向有侧向分速度, 致使输送带受到横向冲击, 就会使输送带跑偏, 若物料偏到右边或输送带受到向左的横向冲击, 则输送带向左跑偏, 反之亦然。如果输送带发生跑偏, 可以通过调整物料的落料位置和落料方向来调整输送带跑偏, 其具体方法可以安装集料器、挡料槽、导料槽或调整导料槽的位置等来实现纠偏。如图2所示。

1. 5􀀁 每组托辊组中单侧托辊的转动灵活性对输送带跑偏的影响
若一托辊组中托辊的转动灵活性不同或有较大差别, 则在输送带的横向面上受到的摩擦力就不同,
对输送带跑偏有一定的影响; 若左侧托辊转动不灵活或不转动, 则对输送带左侧的摩擦阻力就大, 这样输送带就向右侧跑偏。因此, 保证每一托辊组两侧托辊的转动灵活性对防止输送带跑偏也有重大的意义。要解决好托辊的转动灵活性问题, 一方面, 需要设计生产出密封性能好、滚动及滑动摩擦小的托辊; 另一方面, 需要及时有效地清除旋转托辊表面的黏附物。
1. 6 自动调偏装置转动不灵活对带式输送机跑偏的影响
受输送料所处环境的限制, 当输送机的工作环境很不好或输送料潮湿时, 由于灰尘或水分的影响,自动调心托辊的润滑就会受到破坏, 致使调心托辊转动不灵活。
在这种情况下: ( 1) 要提高自动调心装置润滑的密封性能, 做好保护工作; ( 2)要经常检查这种装
置, 在发现有转动不灵活情况发生时做到及时更换或维修; ( 3)设法改变自动调心装置的工作环境。
1. 7 输送带边缘磨损严重对输送带跑偏的影响
输送带边缘磨损严重将会导致两侧所受拉力不等, 致使输送带向一边跑偏, 所以要对输送带的磨损
处进行及时地修补。
1. 8 输送带表面粘有黏附物对输送带跑偏的影响
输送带表面有黏附物将会变相引起输送带横向拉力不均或横向两侧所受摩擦力不等, 进而引起输
送带跑偏。在主被动滚筒处安装可调式橡胶刮板清扫器, 能有效地将输送带表面上的黏附物除去。另外, 对主动轮表面采用人字形或菱形包胶, 对被动轮表面采用光面包胶, 一方面可以防止黏附物料, 另一方面可延长滚轮和输送带的使用寿命。
1. 9 给料器及清扫器的安装误差对输送带跑偏的影响
由于二者的安装误差使得输送带两侧所受的摩擦阻力差别较大, 进而使得输送带在所受的摩擦阻力较小的一侧跑偏, 这时就应该重新调整相关部件或拆下重新安装。
1. 10 驱动滚筒和改向滚筒外圆圆柱度的制造误差对输送带跑偏的影响
因它们的外圆圆柱度的误差, 当输送带缠绕其上工作时, 就会使得输送带横向受力不均匀, 进而使
得输送带跑偏, 具体的输送带跑偏方向为: 输送带向受力小的一边跑偏。
解决方法: 在制造驱动滚筒和改向滚筒时要尽量使得二者的外圆圆柱度误差较小, 以确保在这个环节上减少输送带跑偏的可能性。
1. 11 驱动滚筒和改向滚筒与各托辊组在水平方向垂直平分线不平行以及驱动滚筒中心线与机架中
心线不垂直对输送带跑偏的影响
由于输送带在机架上运转时之所以跑偏是因为输送带受到某种侧向力的作用, 上述原因就会产生这种侧向力使得输送带跑偏。因此保证上述三者在水平方向的垂直平分线的平行度对输送带的正常运行有很重要的作用。其纠偏方法为: 可调整驱动滚筒和改向滚筒处的丝杠或配重装置进行纠偏以及调整引起跑偏的托辊组的走向。
1. 12􀀁 输送带松弛引起的跑偏
调整好的输送带在运行一段时间后, 由于输送带拉伸产生永久变形或老化, 会使输送带的张紧力下降, 造成输送带松弛, 引起输送带跑偏。在此种情况下要及时发现输送带是否松弛了, 发现松弛要及时启动输送带拉紧装置给输送带拉紧。
2. 1. 1 几种常用的纠偏托辊
( 1)立辊
立辊主要是安装在带式输送机的两边, 能起到强行阻止输送带跑偏的作用。
( 2)摩擦调心托辊
摩擦调心托辊的工作原理主要是依靠输送带跑偏后碰到摩擦轮, 带动旋转支架实行纠偏, 输送带回
复直到另一侧摩擦轮碰到带边, 旋转支架转动起到反向纠偏作用, 这样就形成旋转支架来回晃动, 输送带运行不稳定成蛇形运行, 给运行带来不安全隐患,使用现场实际使用中经常用铁丝捆绑失去自动调偏作用。
( 3)锥形调心托辊
锥形调心托辊通常是以锥形调心托辊组的形式来使用, 调心托辊组上面的托辊一般采用锥形、鼓形
等形式, 以鼓形效果最好, 锥形调心托辊组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托辊支架下放的一个旋转机构来调整带式输送机运行方向的一种机构; 当输送带跑偏至任何一侧时, 在输送带与锥形调心托辊的小端产生滑动摩擦力的作用下, 使托辊组的上横梁旋转, 将输送带送正, 使输送带正常居中运行, 进而达到对带式输送机纠偏的目的。
( 4)前倾托辊
它同样常以托辊组的形式使用, 该托辊可有效起到防止输送带跑偏的作用, 选型时应注意: 前倾角
不宜太大( α= 2~ 3°) , 否则会对前倾托辊轴承产生过大的轴向载荷, 并使输送机托辊阻力明显加大, 进而加大了输送机运输功率。另外, 如选用前倾托辊,则应在承载段全部采用承载托辊。
( 5)下平行自动调心托辊
该托辊与自动调心托辊所起作用一样, 在设计和安装时应注意调心托辊立柱的位置, 确保托辊起到调心的作用。
( 6)平行梳形托辊
在托辊上固定有11~ l3个橡胶圈, 对称分布,可增大输送带的横向运动阻力, 进而起到调心作用。
( 7) V 形前倾托辊
有2 个托辊组成的V 形槽, 槽角一般为5°左右, 可增大输送带的横向运动阻力而起到调心作用。
( 8) V 形梳形前倾托辊
它可有效起到防偏、纠偏的作用, 但结构复杂、成本较高。
2. 1. 2 托辊具体的使用情况及输送带跑偏调整方法
当带式输送机很短时或是可逆带式输送机时,在输送带支架有足够的刚度且带式输送机机架中心在一条直线上有一定保证的情况下, 除了滚筒的调整以外, 在输送带的两侧安装立辊即可达到纠偏的
目的, 具有使用高效的特点。
( 1)当带式输送机较短, 长度20m 以下且为不可逆带式输送机时, 当带式输送机输送带发生跑偏,
除了滚筒的调整以外, 一种方法是在带式输送机承载段安装锥形调心托辊或摩擦调心托辊2~ 3组, 空载段也要至少安装下平行自动调心托辊2~ 3组, 必要时安装立辊, 这样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输送带跑偏问题。
( 2)当带式输送机的长度大于20 m 时, 一般在尾部的中间加料段安装自动调心托辊, 在承载段通
常每间隔8~ 10 组槽型托辊选用一组自动调心托辊, 空载段通常每隔8~ 10组下平行托辊选用一组
下平行自动调心托辊。
( 3)当带式输送机输送距离很长时, 通常综合
利用摩擦调心托辊、平行梳形托辊、V 形前倾托辊、V 形梳形前倾托辊、锥形调心托辊等中的一种或几种以及联合机头滚筒、改向滚筒及下托辊组的综合调整来实现纠偏的目的, 特别是机长在300 m 以上单向运行的带式输送机上, 梳形托辊、前倾托辊的使用更为普遍。

辊筒加螺旋橡胶层

托辊加锥形聚氨酯套

鼓形辊筒结构

而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安装精度低与日常使用时的维护保养差。
在安装过程中部件尽量在同一中心线上,并且相互平行,以确保输送带不跑偏。另外输送带的接头要正确,两边的周长要相同。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跑偏问题,应先检查检托辊横向中心线与带式输送机纵向中心线的不重合度。其次检查头、尾机架安装轴承座的两个平面的偏差值。最后检查物料在输送带上的位置
(1)检查托辊横向中心线与带式输送机纵向中心线的不重合度。如果不重合度值超过3mm,则应利用托辊组两侧的长形安装孔对其进行调整。具体方法是输送带偏向哪一侧,托辊组的哪一侧向输送带前进的方向前移,或另外一侧后移。
(2)检查头、尾机架安装轴承座的两个平面的偏差值。若两平面的偏差大于1mm,则应对两平面调整在同一平面内。头部滚筒的调整方法是:若输送带向滚筒的右侧跑偏,则滚筒右侧的轴承座应当向前移动或左侧轴承座后移;若输送带向滚筒的左侧跑偏,则滚筒左侧的轴承座应当向前移动或右侧轴承座后移。尾部滚筒的调整方法与头部滚筒刚好相反。
(3)检查物料在输送带上的位置。物料在输送带横断面上不居中,将导致输送带跑偏。如果物料偏到右侧,则皮带向左侧跑偏,反之亦然。在使用时应尽可能的让物料居中。为减少或避免此类输送带跑偏可增加挡料板,改变物料的方向和位置。
  PVC输送带其胶面材质为聚氯乙烯(Polyvinylchloride,PVC),其构成为聚酯纤维布和聚氯乙烯胶构成。其工作温度一般为-10°到+80°,其接头方式一般为国际齿形接头,横向稳定性良好适宜各种复杂环境下传输。
  PVC其实是一种乙烯基的聚合物质,其材料是一种非结晶性材料。PVC材料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加入稳定剂、润滑剂、辅助加工剂、色料、抗冲击剂及其它添加剂。具有不易燃性、高强度、耐气侯变化性以及优良的几何稳定性。 PVC对氧化剂、还原剂和强酸都有很强的抵抗力。然而它能够被浓氧化酸如浓硫酸、浓硝酸所腐蚀并且也不适用与芳香烃、氯化烃接触的场合
  PVC输送带带体弹性好,不易变形。选用高强力优质全棉、尼龙、聚酯帆布作带芯,用纯天然橡胶无污染配合剂制成白色或浅色,无污染,不影响食品卫生异味覆盖层。PVC输送带产品配方设计合理,符合卫生指标,色泽适度,轻巧耐用。PVC输送带适用于食品工业或粮食部门运输散装、听装、包装成箱的粮食或食品到400的大粒度,输送量可从1立方米/小时到6000立方米/小时。
  一、根据行业应用上分类,PVC输送带产品可分为烟草行业输送带,物流行业输送带,包装行业输送带,印刷行业输送带,食品行业输送带,木材行业输送带,食品加工行业输送带,娱乐行业输送带,水产行业输送带,石材行业输送带等。
  二、根据性能上分类可分为:轻度爬坡输送带,高度爬坡输送带,加挡板提升输送带,垂直提升机皮带,防滑输送带,砂光机输送带,耐磨输送带,较重物品输送带,轻质物品输送带,导向防跑偏输送带,打孔吸风输送带(吸风机皮带),带耙钉输送皮带,螺旋提升输送带,转弯提升输送带,超宽物品输送带,海绵输送带,挖槽输送带,加档块输送带,封边输送带,槽型输送带,刀口输送带等。
  三、根据产品厚度及颜色研发上分,可分为不同颜色(红、黄、绿、蓝、灰、白、黑、深蓝绿、透明)、厚度的产品,厚度从0.8MM到11.5MM均可生产制作。
  四、根据产品花纹研发上分,可分为草坪花纹、鱼骨花纹、菱形格花纹、十字花纹、网眼花纹、倒三角花纹、马蹄花纹、锯齿花纹、小圆点花纹、钻石花纹、蛇皮花纹、布纹、大圆台花纹、波浪花纹、搓板花纹、一字型花纹、细直条花纹、高尔夫花纹、大方格花纹、亚光花纹、粗质地花纹、格子花纹等。
  五、根据PVC输送带产品织物层次可分为:一布一胶、二布一胶、一布二胶、二布二胶、二布三胶、三布三胶、三布四胶、四布四胶、四布五胶、五布五胶等。
  六、根据PVC输送带产品温度范围可分为:耐寒输送带(零下40°以上)常温输送带(零下10°到80°)
  随着PVC输送带市场的普及化发展日趋成熟,各个工业领域都在不同程度的研发和应用着其合理、科学、有保障的建设性方案。

    尼龙即棉纶是聚酰胺的商品名。国产输送带中习惯称棉纶为尼龙。尼龙输送带具有较高强度、弹性柔韧性和与橡胶的粘合功能优良,因此用作输送带的带芯能赐予输送带较好的耐屈挠疲惫和耐冲击负荷功能,是高超力织物芯输送带开发较早的品种,但是尼龙纤维断裂伸长率较大,胶带在应用中易伸长,常给应用带来不便。固然随后采用硫化后拉伸定性技巧,胶带应用伸长较大的缺点逐渐获得改进,但是随着聚酯帆布芯的发展,尼龙帆布芯输送带逐渐在退出主导地位。下面介绍一下输送带规格国产输送带用棉纶(尼龙)浸胶帆布一般以代号NN表示,其经向和纬向均为尼龙6或尼龙66纤维。按其经向断裂强度(N/mm)划分,其强度格式有:80、100、125、150、200、250、350、400、500、600、630.宽度(mm)格式有:800、1000、1200、1400等。
尼龙(NN)输送带具有带体薄、强力高、耐冲击,成槽性好,层间粘合力大,屈挠性优异及使用寿命长等特点,适用于中长距离,较高载量,高速条件下输送物料,广泛用于矿山、煤场、化工、冶金、建筑、港口等部门。尼龙输送带是棉帆布输送带的替代产品,具有强度高,抗疲劳性能好的优点,但是在使用过程中NN输送带的使用延伸率比较大,容易伸长;尼龙输送带适用于常温下输送非腐蚀性的无尖刺的块状、粒状、粉末的多种物料、如煤炭、焦炭、砂石、水泥等散物(料)或成件物品,输送堆积密度为6.5~2.5t/m3的各种块状、粒状、粉状等松散状物料,也可用于成体物品输送。主要的特点: 1、带体弹性好,耐冲击,耐磨损。2、屈挠性好,易于成槽。3、不发生霉蚀。尼龙输送带的技术标准: 国家标准GB/T7984-2001。覆盖层:拉伸强度不小于15Mpa,扯断伸长度不小于350%,磨耗量≤200mm3 。层间粘合强度纵向试样平均值布层间不小于4.5N/mm,覆盖胶与布层间不小于3.2 N/mm 。全厚度纵向扯断伸长率不小于10%,全厚度纵向参考力伸长率不大于4% 。尼龙输送带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冶金矿山、建材机械设备。河北奥宇生产的尼龙输送带具有尼龙具有较高的强度、弹性、柔韧性和与橡胶的粘合性能优良,因此用做输送带的带芯能赋予输送带较好的耐屈挠疲劳和耐冲击负荷性能,是高强力织物芯输送带开发较早的品种。
目前,我国机械设备普遍使用的普通输送带大多以橡胶制品为主,由于其物理性能低等原因而影响使用寿命。高性能尼龙芯输送带具有耐磨性能好、拉抻强度大、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尼龙输送带经过采用全自动硫化新工艺,使产品表面质量大大提高。尼龙输送带拉伸强度达20MPa,拉断伸长率不小于500%,磨耗0.5cm3/1.61kg;同时,充分利用尼龙材料所具有的良好特性,通过合成胶混炼新配方,增强了产品的耐磨程度,比裙边输送带提高30%以上;通过带芯成型技术提高产品精度10%。
    聚酯输送带又称EP输送带、耐磨输送带、自动输送带、水泥输送带,带体模量高、使用伸长小、耐热稳定性好、耐冲击,适用于中长距离、较高裁量,高速条件下输送物料。
EP输送带是NN带的升级产品,它具有了尼龙输送带的优点,同时由于在使用过程中的延伸率比较小,因此适合范围更加广。但是EP帆布与橡胶的粘合性能不如NN帆布,因此胶接的安全性方面EP输送带不如NN输送带。
按使用环境的不同,分为橡胶输送带又包括(普通型、耐热型、难燃型、耐烧灼型、耐酸碱型、耐油型)、耐热输送带、耐寒输送带、耐酸碱输送带、耐油输送带、食品输送带等型号。其中普通输送带 和食品输送带上覆盖胶最低厚度为3.0mm,下覆盖胶最低为1.5mm;耐热输送带、耐寒输送带、耐酸碱输送带、防滑输送带、耐油输送带上覆盖胶最低厚度为4.5mm,下覆盖胶最低为2.0mm。根据使用环境的具体情况可按1.5mm来增加上下覆盖胶的厚度。定性好、耐冲击,适用于中长距离、较高裁量,高速条件下输送物料。
产品特点:1、弹性好,耐冲击聚酯帆布富于独有的弹性,能很好地吸收冲击。
  2、定负荷伸长小,使用伸长小聚酯帆布输送带的定负荷伸长性能优于防滑输送带和其他织物芯输送带,在使用中可以缩短导出行程,节约设备成本,并适于较长距离的物料输送。
  3、耐水性能好在湿润的环境下使用,胶带的强力的粘着温度不降低,延长胶带的使用寿命。
  4、耐热性能耐腐蚀性能好
  5、带体薄能自重轻由于聚酯帆布强度大,约为棉帆的2.5-9倍,与食品输送带比,可以减层,从而带体薄,自重轻,成槽性好,既提高输送又可减少传动功率,并相对又可以减少带轮直径,达到节约目的。
6、覆盖层:拉伸强度不小于15Mpa,扯断伸长度不小于350%,磨耗量≤200mm3
7、聚酯输送带是由多层聚酯(或经向为聚酯,纬向为聚酯胺)帆布按一定方工粘合在一起,上下覆盖胶强力高,弹性好的耐磨橡胶。层间粘合强度纵向试样平均值布层间不小于4.5N/mm,覆盖胶与布层间不小于3.2 N/mm。
8、全厚度纵向扯断伸长率不小于10%,全厚度纵向参考力伸长率不大于4%
    PE:聚乙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高分子材料之一,大量用于制造塑料袋,牛奶桶的产品。聚乙烯抗多种有机溶剂,抗多种酸碱腐蚀,但是不抗氧化性酸,例如硝酸。在氧化性环境中聚乙烯会被氧化。 聚乙烯在薄膜状态下可以被认为是透明的,但是在块状存在的时候由于其内部存在大量的晶体,会发生强烈的光散射而不透明。聚乙烯结晶的程度受到其枝链的个数的影响,枝链越多,越难以结晶。聚乙烯的晶体融化温度也受到枝链个数的影响,分布于从90摄氏度到130摄氏度的范围,枝链越多融化温度越低。聚乙烯单晶通常可以通过把高密度聚乙烯在13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溶于二甲苯中制备。
结构式:- CH2 - CH2 - CH2 - CH2 - CH2 - CH2 - CH2 - CH2
橡胶输送带主要是由橡胶构成,但是您知道其中的橡胶老化的原因:
  (1)氧,氧在橡胶中同橡胶分子发生游离基链锁反应,分子链发生断裂或过度交联,引起橡胶性能的改变。氧分作用是橡胶老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臭氧,臭氧的化学活性氧高得多,破坏性更大,它同样是使分子链发生断裂,但臭氧对橡胶的作用情况随橡胶变形与否而不同。当作用于变形的橡胶(主要是不饱和橡胶)时,出现与应力作用方向直的裂纹,即所谓臭氧龟裂,作用于变形的橡胶时,仅表面生成氧化膜而不龟裂。
  (3)热,提高温度可引起橡胶的热裂解或热交联。但热的基本作用还是活化作用。提高氧扩散速度和活化氧化反应,从而加速橡胶氧化反应速度,这是普遍存在的一种老化现象--热氧老化。
  (4)光,光波越短,能量越大。对橡胶起破坏作用的是能量较高的紫外线。紫外线除了能直接引起橡胶分子链的断裂和交联外,橡胶因吸收光能而产生游离基,引发并加速氧化链反应过程。紫外线光起着加热的作用。光作用其所长另一特点(与热作用不同)是它主要在橡胶表面进生。含胶率高的试样,两面会出现网状裂纹,即所谓"光外层裂"。
  (5)机械应力,在机械应力反复作用下,会使橡胶分子链裂生成游离荃,引发氧化链反应,形成力化学过程。机械断裂分子链和机械活化氧化过程。哪能个占优势,视其所处的条件而定。此外,在应力作用下容易引起臭氧龟裂。
  (6)水分,水分的作用有两个方面:橡胶在潮湿空气淋雨或浸泡在水中时,容易破坏,这是由于橡胶中的水溶性特质和清水荃团等成分被水抽提溶解,水解或吸收等原因引起的。特别是在水浸泡和大气曝露的交替作用下,会加速橡胶的破坏。但在某种情况下水分对橡胶则不起破坏作用,甚至有延缓老化的作用。
  (7)其它,对橡胶的作用因素还有化学介质,变价金属离子,高能辐射,电和生物等
     输送带运输储存使用中,如果有不当,将延短输送带的使用寿命,更坏的是会导致输送带破损,不能够正常使用,所以我们要了解正确使用输送带,及一些常用规范:
     1、在运输和贮存中,应保持清洁,避免阳光直射,雨浸淋,防止与酸、碱、油类,有机溶剂等影响橡胶质量的物质接触,并距离发热装置1米以外。
     2、贮存时库房内温度宜保持在-15°-40°之间,相对湿度宜保持在50-80%之间。
     3、输送带运行速度一般不宜大于20.5米/秒,运输块度大,磨损性大的物料和使用固定犁型卸料装置时应尽量采用低速。超出规定速度时,会影响胶带使用寿命。
     4、贮存中,输送带须成卷放置,不得折迭,放置期间应每季翻动一次。
     5、为减轻物料对胶带的冲击与磨损,给料方向应顺胶带的运行方向;物料下落到胶带上的落差应尽量地减少;给料口应避开滚微或托辊间距和采取缓冲措施。为防止刮破胶带,挡料装置、刮板清扫装置和卸料装置与胶带的接触部分应采用刚度适宜的橡胶板,不要采用夹有布层的胶带头。
     6、运输机的传动滚筒直径与输送布层的关系,传动滚微改向滚筒的配套以及对托辊槽角的要求,应根据运输机的设计规定,合理选取。

网友:
这些是我收集的内容,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是为什么跑高不跑低 ,请大家积极回答  在线等啊

为什么正转的时候往一边跑  反转的时候有跑偏回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是为什么跑高不跑低 ,请大家积极回答  在线等啊

摩擦力是和运动方向相反的,不会像你说的那种情况。请详细解释下

网友:
我在附加一个问题,皮带输送机是越长越好调,还是越短越好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