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定位都是过定位吗?

楼主(2013-11-13):
这几天复习机械装备,总觉书上给出的过定位概念有问题:
‘某个自由度被2个或2个以上的约束重复限制称之为过定位’

那重复定位都是过定位吗?那一面两短销(圆柱销) 改成一圆柱销和一菱形销z方向的移动还不是重复限制了吗?

网友:
不懂你的意思。一面两短销(圆柱销)是约束面内转动,面在法向的移动没有被约束。

网友:
一个短销限制(Z轴)移动,两个既限制转动又限制移动。至于你说的Z轴过定位,我想因为用的是短圆柱销的原因,所以。。。

网友:
一圆柱销和一菱形销的配置是正确的,因为圆柱销约束了5个自由度(x,y,z轴的移动和x,y轴的转动),菱形销只约束z轴转动。
如果用两个圆柱销,就过约束了,所以设计和加工上都以一个为基准,另一个适配。

网友:
重复定位是指某个自由度重复定位了,过定位是说定位超过6个自由度,意思差不多。长圆柱销限制4个自由度,菱形销限制一个自由度,属于欠定位。一面两销,是一个面限制3个自由度,一短销限制2个自由度,一菱形销限制1个自由度

网友:
楼主是在解释概念?还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