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两把刀杆,加工45#中碳钢,产品有刀痕

楼主(2013-11-13):
我们最近做了两把刀杆,加工45#中碳钢,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加工出来的产品有刀痕(见图右边几根),刀片什么都没问题,因为之前用的进口刀杆,所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请问这是由于我刀杆的刚性不够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能否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直线度圆度都验验看,尺寸都好 那就是材料问题 或热处理问题了

网友(点评):
谢谢,您指的同心度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加工时会颤刀,所以就出现这些刀痕了,那应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把你的刀具贴出来啊

网友:
会不会和你装夹有关系?

网友(点评):
装夹是没问题的,因为用进口的刀杆都有加工,所以可以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
你意思是你用进口的刀杆加工没问题,自己做的刀杆加工完工件就有刀痕吗?那有可能是你的刀杆强度问题了,或者装夹精度问题,一般刀杆材质都会用40CrMoV的

网友(点评):
材质应该说在国产里算比较好的

网友:
楼上都是神仙?我到现在还没看出来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上面的图片是加工的产品,右边几根是我们的刀杆做出来的,右边的是进口刀杆做的,而我们做的有刀痕,刀杆就单刃的机夹刀杆。

网友(点评):
一来产品看不清楚要加工什么部位,二来你是车还是铣?完全看不明白。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
上刀图呢    估计钢性不够

网友(点评):
刀图太大,加我Q1937547383

网友:
        这什么刀杆呀,这个图怎么看来看去都不明白是啥刀来的?

网友(点评):
这是加工的产品,不是刀杆,问题没看清....

网友:
装刀片的槽好好看看,是不是平面不平或螺纹孔开的位置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考虑,刀片装上去没有不平的情况,因为是与进口的刀杆相比较,所以相对要求较高。

网友:
看样子像是有震纹···造成震纹的原因有多种,比如刀具刚性不足,刀片装夹不牢固等

网友(点评):
嗯,是有这可能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