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直接头是不是属于扩口接头?

楼主(2013-11-13):
大家,帮小弟看看这个直接头是不是属于扩口接头?

   就俺所知,接头分为:扩口,焊接,卡套接头。但是小弟对比一下觉得这就是个直接头。小弟也查了一些标准,有如扩口的接头标准这类关于直接头的标准。  像37°扩口接头 ISO8434-2.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接头是不是属于扩口接头。

网友A:
这个是宝塔接头,直接插上软管,然后拧上喉箍即可,应该是属于软管类的扩口接头吧

网友(点评):
正解 就是用来接软管的

网友(点评):
宝塔接头或叫竹接头。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楼上

网友:
普通的软管接头。

网友:
马牙扣或叫马蹄扣

网友:
我们一般叫宝塔头(正式名称没有找到),不是扩口接头。

网友(2014-01-07):
普通的宝塔式软管接头

网友:
软管接不上很开水烫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4-02-07):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宝塔接头,直接插上软管,然后拧上喉箍即可,应该是属于软管类的扩口接头吧

我们叫塔接

网友(2014-04-19):
宝塔接头

网友:
增加与软管的连接可靠性的,可以在外面加捆铁丝

网友:
不叫扩口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