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G美标电线规格不同的问题

楼主(2013-11-13):
大家好,最近买美标电线遇到标准不一的问题。我在google里查到的awg标准是这样的:(http://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wire_gauge)在百度上也能查到,是一样的

但是我在淘宝上买awg线的时候发现卖家的线用得标准要比网上查到的要粗,到底哪个是对的呢?

淘宝awg线规

淘宝awg线规

比如,网上的标准写6awg的线直径是4.115mm,截面积是13.3平方毫米;淘宝上卖家的6awg的线直径是5.43mm,截面积算出来是23.14平方毫米。

到底哪个是对的呢?

楼主:
有卖家说虽然都是awg的线,但是有正标和非标(常规)之分,国内使用买常规的就行,出口用正标的。可是具体为什么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A:
以正规非盈利渠道的标准为准,商家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修改产品规格,声称自己符合标准,其实不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正规非盈利渠道的标准为准,商家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修改产品规格,声称自己符合标准,其实不然。

谢谢,但是淘宝上所有的线都是那样(和我在维基上查到的不一样),所以我想是不是还有些细分的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