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90mm厚度的减速机构,1kw左右

楼主(2013-11-13):
出轴方向厚度<90mm;三相异步电机驱动。
是齿轮组,还是涡轮蜗杆,还是现成的减速机?

看了各家的手册,没这么小巧的。
谢谢推荐!

楼主:
需要的是这么一个东东。假设上面为输出轴,那么整体高度希望<90mm。
谢谢!

楼主:
没找到这小的涡轮蜗杆箱。正在找其他的齿轮减速机。

楼主:
如果自己做,可能就要用伞齿轮(两轴可以相交可以交错)。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伞齿轮箱。

网友A:
  看这些小齿轮箱是否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些小齿轮箱是否适合。

谢谢朋友,有没有详细的尺寸和参数图册!

网友B:
要求传动比精确吗?我有不到20个厚的,传动比不是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传动比精确吗?我有不到20个厚的,传动比不是很精确

不知道1kw负载的话,能带得动吗?
传动比多少?前面可以串一级减速箱。至少30.
轴都不止20mm吧。

网友B:
可以承受1kw,需要用到链轮跟型心齿轮配合,传动比不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承受1kw,需要用到链轮跟型心齿轮配合,传动比不精确

传动比不精确,不是关键。

我是一主多从传动。求朋友联系方式?

网友:
1050528658@126.com

网友C:
这么薄的减速器,速比大的可以用摆针减速器。我自己设计用在机床减速1:30的厚度还不到40MM。建议楼找找现成市场上的摆针减速器。如果实在找不到,我给你设计制造吧,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薄的减速器,速比大的可以用摆针减速器。我自己设计用在机床减速1:30的厚度还不到40MM。建议楼找找现成 ...

谢谢朋友指点!

最好是在小空间内解决。如果不能,可以再加一级减速的。
工况不需要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

楼主,我给你那个邮箱不对,那是qq邮箱后面没有126.我那天忙着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