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成份,这种情况算合适标准吗?

楼主(2013-11-13):
铝合金原材料中的化学成份标准中要求 Ti的含量是0.15最大,客户检测时为0。这种情况算合适标准吗?

网友A:
钛是铝合金中常用的添加元素,以Al-Ti或Al-Ti-B中间合金形式加入。钛与铝形成 TiAl2相,成为结晶时的非自发核心,起细化铸造组织和焊缝组织的作用。Al-Ti系合金产生包反应时,钛的临界含量约为0.15%,如果有硼存在则减 速小到0.01%。
如果检测为0,那就是不含Ti,是不合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钛是铝合金中常用的添加元素,以Al-Ti或Al-Ti-B中间合金形式加入。钛与铝形成 TiAl2相,成为结晶时的非自发 ...

现在客户就是检测不出来.原材料的证书显示是有的.图片是标准要求与客户的检测结果,
如何向客户解释好.是不是客户的检测方法有问题.

网友(点评):
请原材料厂家提供测试设备型号和测试方法,再请客户对照进行测试。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只能把问题追溯到原材料的证书检测的单位了,你解释和质疑客户没用,人家拿出数据说话,你也拿出数据说话,说不到一块,只能找出具证书的源头,比你和客户解释来的有效。

网友B:
客户要求这样,一定是特殊用场,舍得下血本的公司。我们平时用铝合金材料,指明某种材质,加工的拿什么料给加工了我们照样用,质检没这个能力检查也没这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要求这样,一定是特殊用场,舍得下血本的公司。我们平时用铝合金材料,指明某种材质,加工的拿什么料给 ...

现在我们只好送原材料到有能力的检验机构做化学成份分析,拿到结果再与客户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