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最近要加工一批内六角,量不是很大,电火花太慢了

楼主(2013-11-13):
   各位大侠请教

不通内六角加工怎样加工快?我公司最近要加工一批内六角,量不是很大,电火花太慢了。我在网上看到用钻削的,速度很快,这个要怎么操作?是什么原理里呢?

网友A:
不知你的内六角有多大,电脉冲速度慢;钻后铣,需圆角过度,有局限性;钻后冲,对于冲压类不了解;钻后钻,钻好底孔后直接上五边形铣刀按钻头的样子下去上来就好了,这个的刀具需要定做,不一定找的到做这刀的人,刀具价格应该比较高,这种法子应该是最快的,效率最好的

网友:
我记得不是能车出来的

网友:
用摆动式推刀,但是这个摆动的动力头价格可不便宜

网友(点评):
看过一个视频,小日本的可以加工多边形的孔

网友:
量不大,要求不高,钻孔后冲吧!

网友:
找标准件厂

网友B:
如果要选用冲的话 可以找我   瑞士PCM冲头中国总代理  QQ1957211284

网友C:
我们也是钻后冲的,呵呵

网友:
同意先钻后冲

网友:
一般都是钻后冲,但有一点冲完后底孔有翻边如何处理,有谁给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内六角有多大,电脉冲速度慢;钻后铣,需圆角过度,有局限性;钻后冲,对于冲压类不了解;钻后钻, ...

     大侠我想请问下,钻完底孔后钻刀具什么材料的好?还有位样加工的精度怎么样?加工出来的有过度圆角吗?是不是工件固定刀具下刀就OK了呢?

网友(点评):
你看一下这个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zMjU3NTky.html

网友:
钻后冲,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选用冲的话 可以找我   瑞士PCM冲头中国总代理  QQ1957211284

好的,有需要一定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也是钻后冲的,呵呵

不通的能冲吗?如何排削呢

网友(点评):
不用排屑,挤在孔底就是了,你找个内六角螺丝标准件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