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看看这个零件具体用在哪

楼主(2013-11-13):
RT~~~~最近拿到这张图,铸铁件,名字:机座,就是查不到这个零件是干嘛的,具体用在哪,各位大神都快来看看啊

网友A:
看不明白,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真的,

唉~~~~惆怅啊,

网友A:
怎么会有高手的,等大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有高手的,等大师吧,

恩,等大师

网友B:
这也太难说的了,只有接触过的人才晓得用在什么地方,话说你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干嘛?若要设计的话,问人家工况,若要加工,按图纸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难说的了,只有接触过的人才晓得用在什么地方,话说你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干嘛?若要设计的话,问人家工 ...

我是搞铸造的,这是一个比赛的图纸,主办方就给了张图纸,要我们根据图纸设计工艺方案,所以要知道这玩意用在哪,好分析哪些地方重要或者不重要啊

网友(点评):
哈哈,面孔类工件,先面后孔,面可以互为基准,加工孔的话,先基准、先主要孔,后其他;这玩意有点像发动机机体

网友:
图看不到实际尺寸等,也不好分析,我从经是做机加工工艺的,

网友:
做注塑件的模板有点像

网友C:
我猜一个,像是振动造型设备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一个,像是振动造型设备的东西

能具体说说嘛

网友(点评):
或者是压力机底座

网友(点评):
以前从事多年铸造,看起来有点像。

网友:
一點頭緒也沒有~

网友D:
管用在哪干嘛?直接编工艺不就得了,要求参照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用在哪干嘛?直接编工艺不就得了,要求参照图纸。

这不是知道用在哪更好分析吗,一些不重要的地方可忽略

网友(点评):
重要不重要在图纸上都会体现,无需了解产品用在何处啊。难不成知道是用在拖拉机上的就不按照图纸要求加工了?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下,人家标的尺寸公差怎样就得怎样,应该按图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用在哪干嘛?直接编工艺不就得了,要求参照图纸。

我这是铸造~~~~~~~

网友E:
既然只是工艺,那就编工艺就好了,而且上面不是写着基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只是工艺,那就编工艺就好了,而且上面不是写着基座嘛!

好吧~~~~

网友:
应该是重型设备的底座,既然是比赛,你完全按照图纸生产,那就是最好的。

网友:
机座一般都是起‘固定、支撑’作用的,单独拿一个零件图分析没什么意义,拿总体或局部的装配图来研究其结构设计意图什么的还靠谱点,

分析零件图,先看下‘标题栏名称、材料’及技术要求等,然后在看结构尺寸属于拿类零件,等

网友:
  光一个零件图去猜是什么机器上用的,好像是看到鸟类的脚去猜那是什么鸟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