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只有零件图,怎么查这个零件用在哪

楼主(2013-11-13):
RT~~~~手里只有零件图,怎么查这个零件用在哪
图在这,有大神直接告诉我就更好了
求各位大神看看这个零件具体用在哪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3393

网友A:
一粒米饭,你能告诉我这是哪个碗里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粒米饭,你能告诉我这是哪个碗里的么?

唉,我也是没办法啊,所以才来这问各位大神啊

网友B:
呵呵,很像注塑件的模具架

网友(点评):
麻烦楼主看下四个角上的孔是带公差的定位孔,还是不带公差的过孔

网友C:
你这样问,恐怕只有设计这张图纸的一干人等能告诉你用在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很像注塑件的模具架

是带公差的

网友(点评):
一般如果是箱体零件,带公差的定位孔通常是两个,不会用四个,且四个定位孔都在四个角上,这是注塑模具架的通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问,恐怕只有设计这张图纸的一干人等能告诉你用在哪吧

唉,我手里就一张图啊

网友D:
到客户那边去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客户那边去看不就知道了

大哥,木有客户啊,这是个比赛,主办方只给你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很像注塑件的模具架

主缸和四个副缸是想通的,要是注塑的话,应该注塑件拿不出来吧

网友(点评):
呵呵,也有可能是液压缸上用的零件,四个角是定位支架。注塑模架一般用中碳合金钢做,不会用铸铁做的。

网友(点评):
楼主看下四柱冷压机的图片

网友E:
只能发挥你的基础知识了,看看外形,看看有没有特殊形状,有没有定位孔,有没有光洁度有特别要求的,看看有没有特别的表面处理。

网友F:
      在实际工作中,操作者一般是看不到或不看部装图的,具体要求有零件图和工艺。
     你现在是铸造比赛,图纸有尺寸公差、形位公差之处说明该处的重要性;薄壁、厚壁、壁厚变化之处要注意;孔或型框、圆台或凸台尺寸大小。分型面、浇口、冒口、抽芯等要考虑以上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实际工作中,操作者一般是看不到或不看部装图的,具体要求有零件图和工艺。
     你现在是铸造比赛 ...

恩恩,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发挥你的基础知识了,看看外形,看看有没有特殊形状,有没有定位孔,有没有光洁度有特别要求的,看看有 ...

恩恩,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