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垂直方向的同步带传动装置?

楼主(2013-11-13):
    如何设计垂直方向的同步带传动装置,令我疑惑的是同步带垂直传动的话,那怎么去设计力的承载装置?

谢谢。

网友A:
力的承载装置是什么意思?同步带为什么不能垂直传动。

网友B:
用同步带承载?
好像同步带一般不用在承载上吧
如果运动物件很重,建议上直线导轨,同步带驱动吧

网友:
好像这样设计不大合理

网友C:
和水平安装没有区别吧。

网友:
我公司的设备就是电机在下,轴在上的同步带垂直传动。。。

网友:
设计跟水平的都差不多,在垂直方向上找方式把电机固定住,使同步带不受电机的重力的影响。

网友D:
是否是传动轴垂直于地平面?
如果是,除了同步带的档边圈设置上有差别外,其它没有区别。

网友:
做个电机安装板,适当调整电机高度以确定带的松紧,其余和水平一样

网友:
同步带  加滑轨 算好电机旋转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水平安装没有区别吧。

先前我不敢肯定,第一次接触这种传动方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同步带承载?
好像同步带一般不用在承载上吧
如果运动物件很重,建议上直线导轨,同步带驱动吧

嗯,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是传动轴垂直于地平面?
如果是,除了同步带的档边圈设置上有差别外,其它没有区别。

不是,是同步带传动方向垂直于地面,如果用直线导轨的话,那么垂直方向负载的重力该如何平衡呢,还是说电机带刹车就行呢,很疑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的承载装置是什么意思?同步带为什么不能垂直传动。

是的,可以,但是负载的重力用什么承载呢?

网友:
加个张紧轮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同步带传动方向垂直于地面,如果用直线导轨的话,那么垂直方向负载的重力该如何平衡呢,还是说电 ...

电机带刹车是肯定的,可能在同步带的另一侧增加配重来平衡负载的重力。

网友F:
电动机的支撑设计成可调节的,可以调整同步带的松紧,或是加装一个张紧轮,顶到同步带的外侧即可。对于直线导轨的平衡,可以在直线导轨的上方安装一条钢丝绳,通过滑轮,使钢丝绳的另一端安装一个平衡块,最好是重量可调,适当调整,就可得到又能平衡,驱动又省力的装置了。另外,一定要有安全保证装置,以防意外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动机的支撑设计成可调节的,可以调整同步带的松紧,或是加装一个张紧轮,顶到同步带的外侧即可。对于直线 ...

谢谢,

网友(2015-01-23):
引用 网友E:
电机带刹车是肯定的,可能在同步带的另一侧增加配重来平衡负载的重力。

为什么要平衡重力呢?

网友:
和水平的没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