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水平仪的情况下怎么调有地脚螺丝的床子水平?

楼主(2013-11-13):
大家来说说,在没有水平仪的情况下怎么调有地脚螺丝的床子水平, 我今天在床子盖子上放一瓶水,哪个角晃动厉害就降那只脚螺丝,然后用手感觉刀台有震动不,感觉还行,大家说下这种方法有哪些缺点啊。

网友:
上个瓶子,里面装水比你看的好

网友A:
长透明塑料软管,灌水,看液面差

Fox
造房子的时候经常用
方法不错
精度不差,床身长度方向可以做到1mm以内
建筑上见过的方法。。。。精度可能差了点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我想说的,我最早用这个就是用他调节搅拌机是否水平?

网友:
透明玻璃盆、鱼缸也可,透过水面可以看到机床导轨平面。

网友B:
你的做法只能是把每个脚调实,调不了水平。

网友C:
水平仪很便宜,不是应当用水平仪来调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仪很便宜,不是应当用水平仪来调水平。

小床子导轨比较窄,水平仪放不会就会跑。

网友(点评):
导轨窄,可以在导轨上垫一块等高铁。

网友:
买一个气泡水平仪要不了多少钱,这个还真不能省。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床子,我调过快丝的床身水平,在工作面的水槽里面倒上水,看四角的水位高度来调水平

网友:
如果床子有个很平的平面,用不掉毛的擦布擦干净,然后用一个干净的钢珠,放在平面中间,剩下的不用我说了吧,哈哈

网友:
千分表 行不?

网友(点评):
不行!基准不好找啊。

网友:
如果要达到机床的使用要求,最好用水平仪来调整,除非机台对水平没什么要求。

网友:
打表拉导轨直线度。

网友:
什么床子1mm/1m的精度?

网友:
搞个 水平规,数字的 ,保证精度到0.01度。我们就用的这种。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管空间的大小都好用,有磁性的,又直观。

网友:
修机床的都有,租半天也就二三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做法只能是把每个脚调实,调不了水平。

正解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透明塑料软管,灌水,看液面差这个经常用

网友:
如果需要调水平,那就肯定会有放置气泡水平仪的位置,反之亦然。

如果精度不高,就用水管就行了,如果是比较细长的机床,就得用工程测量用的水平仪

网友:
哈哈,看大家各种方法很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透明塑料软管,灌水,看液面差

建房子用的土方法

网友:
没有水平仪就不用调平,地脚调整螺丝都拧紧就行。呵呵

网友:
苹果手机下载一个软件 好像就叫做水平仪 方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