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管螺纹的公称直径指的是螺纹根部最粗的直径吗

楼主(2013-11-13):
大家好,圆锥管螺纹的公称直径指的是螺纹根部最粗的直径吗?因为圆锥管螺纹是带锥度的,所以整段螺纹处的直径不一,不知道测量哪个算直径?

网友A:
不是,是基面处的大径,既不是小端处,又不是大端处,外锥螺纹的基面在以小端为基准沿轴向一定的距离处,内锥螺纹的基面在以大端为基准沿轴向一定的距离处,有标准的,具体的标准号我忘了,呵呵,你翻翻书查查吧!

网友B:
Rc內螺纹的基准面,是以大端面为基准,向內偏移半个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基面处的大径,既不是小端处,又不是大端处,外锥螺纹的基面在以小端为基准沿轴向一定的距离处,内 ...

非常感谢!

网友:
设定基准为主!

网友C:
一般说的都是先用多大的管子加工出来管螺纹,密封管螺纹的牙是55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內螺纹的基准面,是以大端面为基准,向內偏移半个螺距。

谢谢,前辈,基准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说的都是先用多大的管子加工出来管螺纹,密封管螺纹的牙是55度的吧。

是的,pt英制螺纹(国内叫ZG)是密封圆锥管螺纹,55度。美标NPT是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