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两平面都有角度的平面上加工孔,可以吗

楼主(2013-11-14):
不能发图片?只能附件啊。。。。只是想各位高手能指导一下,附件中的直径为4的孔能否加工,谢谢大家啦!!

楼主:
求助啊,急!!!!!!!!!

网友A:
这个图看的有点模糊,2D图上的直径4的孔和螺纹孔是破了把!但是3D图没显示,如果是因为破你担心不好加工那不用,你可以先把螺纹孔加工好,直径4的孔是通的,你可以先加工一个穿丝孔,然后线切割,线切割不管你破不破只要是金属的有预孔的就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看的有点模糊,2D图上的直径4的孔和螺纹孔是破了把!但是3D图没显示,如果是因为破你担心不好加工那不 ...

两个孔不在一个平面不会破,我就想问问直径4的孔(这个角度)能不能加工,或者怎么加工?

网友A:
你把图发我邮箱里面,我给你画一个简单的垫块。这个很简单的,你这个孔是0.3度,只要做一个角度块很容易就加工好了

网友:
发了一个简易的图,你看看试一下

网友(点评):
有两角度呢....

网友:
软料用钻孔,硬料这个放电加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图发我邮箱里面,我给你画一个简单的垫块。这个很简单的,你这个孔是0.3度,只要做一个角度块很容易就加 ...

大哥你的邮箱是?俯视图中的2.6度怎么解决啊。。。实在是新人,求教啊,加一下qq吧,做个朋友吧,以后有啥事还能问问,学习一下,好吗?

网友B:
加工没问题的,不过感觉原图没必要这么设计吧,是不是测绘图纸,两孔有没有同轴度要求呀?

网友:
4毫米的孔不深,随便做做,角度的话做个夹具借过来就行了。

网友:
我感觉不好加工!

网友C:
你这带有斜度是不是镶嵌进去用的啊,要不是模具上的东西,你这个斜度应该没什么问题,加工有斜度面是因为平面斜到受力不均容易跑偏,找刚性好点的钻头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带有斜度是不是镶嵌进去用的啊,要不是模具上的东西,你这个斜度应该没什么问题,加工有斜度面是因为平 ...

谢谢啊,我这个是装销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没问题的,不过感觉原图没必要这么设计吧,是不是测绘图纸,两孔有没有同轴度要求呀?

谢谢指导,因为工件角度不能变,且接触面都不在一个平面上。我4mm孔的作用是安装销子和夹块连接,后方靠气缸顶夹块,完成夹紧动作

网友(点评):
原来是做摇窗机的,难怪。

网友:
没看出有什么难度

网友(点评):
难度是没啥,问问哪种状态比较好用

网友:
复合角度,模具上经常遇到这种孔,垫一角,再旋转一下就好了。